说说升级V2后遇到的问题吧。

楼主(2013-05-13):
1、GPS模式,绿灯全亮,起飞,无故变为两绿一红,转为姿态模式。
2、GPS模式,悬停不动转向,会飘很远,升级前没有这种情况。
3、GPS模式下,自动转换为姿态模式,机器会抽一下,当信号恢复又会抽一下。4、貌似续航时间变短了。都是3.7V报警降落,比原来少了2、3分钟,6S 5200 2P。
5、GPS在空旷地方也会有信号不良的情况,无语了。
大家说说你们碰到的情况吧,过几天我打算降级了。

网友:
我遇到了楼主所说的2、3点情况,
再补充一点,感觉定高没以前精准,或者说没以前好控制。
一会自己上升,一会下降,飞航线也同样掉高度。
确实不如老版本好控制。

网友A:
我解释第一条:绿灯全亮(短闪很多次)只是表明自检成功,接下来才会搜星。此时起飞,记录的起飞点,会有问题。变为两绿一红,说明已经搜到GPS信号,但不是7颗以上。7颗以上就只有两绿慢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解释第一条:绿灯全亮(短闪很多次)只是表明自检成功,接下来才会搜星。此时起飞,记录的起飞点,会有问 ...

我是等到绿灯慢闪才起飞的,只要飞了一下航线,GPS就会突然变为两绿一红的状态,而且机器还会抽一下,再飞一下又好了又要抽一下。

网友B:
我的新版本 GPS不停的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版本 GPS不停的飘

我的也是啊~~~我搜星半天后  全绿  起飞后  无故转姿态~~~GPS下飘啊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版本 GPS不停的飘

GPS都是会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啊~~~我搜星半天后  全绿  起飞后  无故转姿态~~~GPS下飘啊飘

看来模式自动切换是常态丫,新固件!

网友D:
初次使用哪吒,不习惯油门行程
要操作下降会电机突然停转
油门曲线调到20-80,还是一样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次使用哪吒,不习惯油门行程
要操作下降会电机突然停转
油门曲线调到20-80,还是一样发生

校准油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