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进来看看是什么原因,太危险了。

楼主(2013-05-13):
昨天我自己组装个450,一切就绪后上电,悲剧发生了,开始油门什么的都正常的,突然接收机的灯再闪,控失灵,还好油门没有推太高,这可是在室内呀,直到电池没电才停下来,然后拔掉电机线,控和接收又都正常了,忘了说了我的控华D10和原厂的10通的接收,期间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后来把电机拆下来实验,油门推到最大也没有出现失控现象,难道大的负载能影响电调给接收的电源?求高人帮忙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我也是d10 rx1002我设置失控保护0%油门结果关控狂转 吓死我了

网友:
可能是bec供电问题

网友B:
450是大杀器,用D10玩它是不是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
我的D7E只敢飞小机

网友:
10控是什么版本的?你收的二手么?

网友:
来灌水的

网友:
我现在就是450用LZ的控飞,挺好的啊。你固定ID了吗?

网友:
不知道,来看看

网友C:
有些遥控器距离太近就会这样—几米内,拉远点就不会~难道是自激振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d10 rx1002我设置失控保护0%油门结果关控狂转 吓死我了

什么意思?失控保护不起作用吗?
我用T6J,关控马上电机停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遥控器距离太近就会这样—几米内,拉远点就不会~难道是自激振荡?

你说的“有些遥控器”有哪些?可否举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有些遥控器”有哪些?可否举例?谢谢!

futaba遥控距离可达月球

网友:
D10玩450我觉得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50是大杀器,用D10玩它是不是拿生命开玩笑?

我就是D10 飞450

我在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
不要用玩具控来飞200以上级别的直升机。这个论坛太多推华控的人,你们要清楚,这个控是玩具厂家出的,定位就是玩具。

珍爱生命,远离华控。

网友:
回楼主

楼主应该是接收器的两根天线受干扰了吧

是否离无刷电机太近了?

我的目前没有任何失控记录,接收器线要有90°角,并且之后分开才是最佳的!

网友:
我以前有一次也发生这种情况,打熄火电机不停,后来电调升级软件之后就好了
LZ用的什么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D10 飞450

我在拿生命开玩笑?

你又不是新手,难道没听说过d10失控,干扰别人?

网友:
我用华控两年,一次也没试过失控。在論坛搜一下,也会找到小日本控失控事件,什么小日本控好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失控保护不起作用吗?
我用T6J,关控马上电机停转。

设置0狂转 设置l125停转 h125也是狂转  但是小鸡设置0就是熄火 搞不懂设置意思 可以设置从H125到 0 到L125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又不是新手,难道没听说过d10失控,干扰别人?

超大型的飞厂毕竟不多

既然多人一起去,一般是一个人飞,其它人看;

如果自己单飞,依然无事;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干扰别人和本帖楼主的问题,无任何关联

而且是否会干扰别人,请问有实际数据吗?

比如和什么控一起飞450,d10会失控还是令一个控会失控?

网友:
玩遥控都会有失控的时候,概率不大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d10 rx1002我设置失控保护0%油门结果关控狂转 吓死我了

要设到-100才表示零油门

网友:
我用fatba控,没设失控保护,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还没离地吧,不然只能拿扫帚拍它了

网友G:
我就是用D10的控飞3台450,还没出现过问题,T8FG用来模拟。

网友:
我用的XG8接收831+101有好几次调机的时候控离接收不到10CM,那时候卫星的灯开始狂闪离远了又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距离近了   另外发射机天线有多少°夹角的时候型号最强这个你查一下具体忘了

网友:
偶也用D10,耐操!安逸!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设到-100才表示零油门

那3d的时候呢?狂转?好危险!

网友:
转到没电,那你电电池也该报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设到-100才表示零油门

他那个是0%,不是值

网友:
D10也遇到过一次,失控保护设定到了-100,突发死机,接收机信号灯正常,任何通道都不好用了,大桨狂转,好在扫了大齿轮之后停下来,不然拔电池都没法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超大型的飞厂毕竟不多

有很多次D10干扰futuba控导致炸机,!从而我们这里禁用D10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次D10干扰futuba控导致炸机,!从而我们这里禁用D10

为什么不禁用futuba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禁用futuba的控?

D10是后来者,Futuba占统治地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B:
450是大杀器,用D10玩它是不是拿生命开玩笑?

那么我这些用D7飞450的就没法活了

实际上用D7飞450的人真的不少,D10飞也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次D10干扰futuba控导致炸机,!从而我们这里禁用D10

哈哈 D10好猛!鬼子的东西也太不靠谱了吧,出厂没经过EMC的抗扰测试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那么我这些用D7飞450的就没法活了

实际上用D7飞450的人真的不少,D10飞也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D7不怎么样,还不如破解后的7E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D7不怎么样,还不如破解后的7E好

从安全性的角度来看,D7要比刷破解固件的D7E安全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从安全性的角度来看,D7要比刷破解固件的D7E安全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

用便宜的控就不要谈可靠性了好不?

网友A:
便宜和可靠又不矛盾

网友:
用D10两年了没失过控反而dsx9II 连两个卫星还有时候掉星

网友:
我用的和LZ一样的 没发生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又不是新手,难道没听说过d10失控,干扰别人?

老手怎么说这话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d10 rx1002我设置失控保护0%油门结果关控狂转 吓死我了

我的天地飞WFR06S设置0%油门也这样……必须设置为-100%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用D10的控飞3台450,还没出现过问题,T8FG用来模拟。

不知该说什么好,呵呵……

网友(2013-06-19):
我也是华D10,450鸡鸡,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用便宜的控就不要谈可靠性了好不?

偏激了,D10是个好控,飞450无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偏激了,D10是个好控,飞450无任何问题。

等你的飞机被D10干下来你就不这么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和可靠又不矛盾

可能吗?

网友:
开什么玩笑?450不控制能悬停十几分钟?

网友:
楼主失控保护没调啊。

网友:
一定要好好调,而且要试好。调好失控保护之后把大齿盘拆了试下,要不这样太危险了。

网友:
不会吧,这么夸张啊

网友:
D10控两架450没出现问题

网友:
昨晚看了贴,今早起来就试检了一下,拆下大齿轮,通电然后推油门电机猛转,再然后就关控,电机停止转动,控里失控保护设置是,油门L100至L125都起到没信号电机停转,没信号电机猛转的一定是没设置好失控保护,失控保护油门不要设舵机保持,一定要设油门L100至L125。其它的就舵机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