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3.0.1后,设置遥控器中位,重新接电后中位指针又回 ...
升级3.0.1后,设置遥控器中位,重新接电后中位指针又回到老地方。何解?

楼主(2013-05-13):
如题,不要告诉我要点写入。没有写入选项。

网友A:
等dji更新新调参软件或者自己设置遥控器舵量行程来校正

网友B:
新固件就这样

网友C:
和你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D(2013-08-15):
引用 网友C:
和你是同样的问题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的T档,一直在65,不到中位!

网友D:
请查看说明书,需要校准遥控器,而不是单纯的在调参软件里面调!

网友E:
一直没升级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