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x进,飞跃680,4225电机,好盈铂金30a,电池容量等问题求教。

楼主(2013-05-13):
请教各位高手,4225 电机的kv 应该如何选择? 用于飞跃680六轴机架上。

看到恒力的 4225 电机 有390kv 和 610kv 两种,哪个更适合 飞跃680呢?  好像只有支持电压不同?

如果用6s电池 和 4s 电池 ,相同容量下, 6s+ 390kv  和 4s+610kv  哪种方案省电徐航久?挂载能力是否一样?

另,好盈30a铂金 上这套系统是否最佳?

我的配置计划是:

1. 飞越六轴机架 (全碳纤版) x 1  (已购)

2. naza+gps  x 1 ( 已购 )

3. 恒力4225 610kv  x 6   (已购 可以更新)

4. 好盈铂金 30a电调  x 6  (还没买,在斟酌)

5. 1147碳桨 与 原厂apc1238桨 x 6     (还没买,在斟酌)

6. 电池组 25c 4s4200mah 锂电池 x 4 (准备两组并联)    (还没买,在斟酌)

请教,此配置有何不妥之处么?什么方案更加匹配?

楼主:
我的配置计划是:

1. 飞越六轴机架 (全碳纤版) x 1  (已购)

2. naza+gps  x 1 ( 已购 )

3. 恒力4225 610kv  x 6   (已购 可以更新)

4. 好盈铂金 30a电调  x 6  (还没买,在斟酌)

5. 1147碳桨 与 原厂apc1238桨 x 6     (还没买,在斟酌)

6. 电池组 25c 4s4200mah 锂电池 x 4 (准备两组并联)    (还没买,在斟酌)

请教,此配置有何不妥之处么?什么方案更加匹配?

网友A:
强大~口水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大~口水ing……

多谢帮顶,请教鉴定方案。

网友B:
我要把现有的四轴改成六轴,关注此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把现有的四轴改成六轴,关注此贴!

我也正在升级,欢迎一起探讨出最佳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正在升级,欢迎一起探讨出最佳方案。

希望更多的已经六轴飞得很好的模友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更多的已经六轴飞得很好的模友多多指教!

呼唤高手释疑解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计划是:

就那个黑皮的铂金吧啊,听说是多轴专用的,应该不会差的吧。好像飞越卖的最便宜1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那个黑皮的铂金吧啊,听说是多轴专用的,应该不会差的吧。好像飞越卖的最便宜120

是的,最便宜的是卖120 ,价格是不错的,没用过,不知道配这套搭不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最便宜的是卖120 ,价格是不错的,没用过,不知道配这套搭不搭。

这个黑皮用的人很多了,不良反应好像还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黑皮用的人很多了,不良反应好像还没见过。

是啊,就是不知道上我这套配合给力不?
我的配置计划是:

1. 飞越六轴机架 (全碳纤版) x 1  (已购)

2. naza+gps  x 1 ( 已购 )

3. 恒力4225 610kv  x 6   (已购 可以更新)

4. 好盈铂金 30a电调  x 6  (还没买,在斟酌)

5. 1147碳桨 与 原厂apc1238桨 x 6     (还没买,在斟酌)

6. 电池组 25c 4s4200mah 锂电池 x 4 (准备两组并联)    (还没买,在斟酌)

请教,此配置有何不妥之处么?什么方案更加匹配?

网友D:
电池应该上6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应该上6s的

哦?电机现在选的是 4225 kv 610的,只能支持4s,
那么电机应该改选kv390的么?配6s 续航能力能增强么?

网友E:
發表一下小弟得淺見~個人配置大致與您相同 配1238碳槳 4S 5200電池 停懸約15分

网友:
表示除了电机,其它配置跟你一样,我的是390kv,naza准备v2,目前坐等大家v2测试报告

网友F:
电机还是配390KV的6S电机,6S扭力大,电流小,效率高

网友:
我配的4822 690kv 4s5000mah  六轴只有6分钟,后悔了!还是大桨 低kv  高电压 电流小,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發表一下小弟得淺見~個人配置大致與您相同 配1238碳槳 4S 5200電池 停懸約15分

喔,那续航时间不错哦,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还是配390KV的6S电机,6S扭力大,电流小,效率高

好的,谢谢。

大六轴上就准备用低kv的了。。。。我又定了套 新出的 飞跃 810 ,到时候大电机试试

网友:
刚从六旋翼2216改回四旋翼,电机4225,KV390,黑皮30A铂金电调,飞越碳架,新狮子4200,6S,1447仿APC,不带图传1800克,定点23分钟,电池3.65V 下来,静止3.76V,估计电池激活了超25分钟应没问题,比起2216好太多了,感觉低KV高电压大桨确实留空时间长。

网友:
390KV+6S电池,+12-14寸的桨,比较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也打算升级,期待本帖来高手解答!

网友:
Summit SS6 六旋翼,AKE 30A电调,AKE DM400L3514电机(400kv), 14寸碳桨,空载留空时间约50分钟(20000mAh/6S2P),典型负载留空时间29分钟(2.1kg负载/20000mAh/6S2P),给你做个参考。

网友G:
其实两个KV飞行时间都一样,只是电池搭配要不一样

由官方提供的上表中 我们可以看出两款电机的功率是完全一样的,KV 610 最大电流22A  KV300最大电流15A

我们也可以自己计算出电机的工作电压
kv610:   330/22=15V
kv390: 330/15=22V

由此可见这两款电池一个是4S工作达到最大功率 一个是6S工作达到最大功率

我们在来看电机的工作时间问题
都以5000mAH电池来说:
6S:  25.2V*5000mAh=电池功率126W  以最大工作电流15A 连续工作时间为  5000mAh/15A=0.3小时 大约20分钟
4S:16.8V*5000mAh=电池功率84W    以最大工作电流22A 连续工作时间为  5000mAh/22A=0.22小时 大约13分钟

由上面来看,在同容量电池情况下一个的功率126W 一个才84W,所以说,6S比4S飞行时间长是很不公平的,因为一个多2片电芯,那么要对4S公平我们就需要在同功率下才算公平
我们在以126W 电池来换算一下4S容量
126/16.8=7500mAH 经计算4S 电池要达到126W 就需要用7500mAh的电池 ,在看这个电池工作时间

4S 16.8*7500mAh =电池功率126W 以最大工作电流22A 连续工作时间为 7500mAh/22A=0.3小时 大约20分钟

好了现在两款电机工作时间完全一样了
那么就剩下我们怎么选择电池或者以上手以有的电池来选择电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两个KV飞行时间都一样,只是电池搭配要不一样

您的预测一点不错,后来入的是 4225 390kv的,6s 5200电池飞了 21分钟。。

网友:
航模都是大电流工作的,电流越大电路的损耗就越高 电路的损耗=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   电流是要被平方的 所以降低电流是可以减少没必要损耗
电调一般都是PWM脉宽调制调速 高电压可以提高启动力矩,也是一种效率的提升。
个人建议6S 低KV马达 (不差钱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