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入魔O艇,求大侠指导配置!!

楼主(2013-05-13):
    新手准备入魔O艇,因不懂配置,求大侠指导!一艘标配的O艇 ,希望速度能达到80左右,怎么船壳动力等设备!!

网友:
hy的80A高压,豹子的4082的1200kv,,跑12S的lipo,,TS的448桨,,应该差不多80了,,剩下的lz看心情

网友:
有钱可以跑80KM。新手看船是很简单的。一来就要跑80。就飞机和车跑80KM都是恐怖事情啊。

网友A:
建议先上50KM。新手跑80KM,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太多!

网友:
楼主的O艇是油动的吧?
电动的是mono-1项目了!
油动上80都是可以比賽级别的了!!
可從比赛中前列的名次挑選出赛员所用的船种和配傋来作参考就是了

网友:
电动O,就算船长2米,速度上80也不难。就是不知道LZ准备了多少银子。至少准备3万吧

网友:
65CM电O跑80有的是例子,TB上有售价格接近2000元,单纯求速度砸钱就可以。
楼上那位仁兄的电O,在百公里附近的视频三年前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上50KM。新手跑80KM,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太多!

玩O船當然是希望快的,問題肯定很多的,好的設備,調至半油門50kmph先練習和偵錯便可以了,至一切正常及操控熟練了,就玩全油門。

网友:
陈兄,说得对。新手飚慢点,等上手了飚100码都行,但要看银子够不。

网友B:
和速度等价的是银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速度等价的是银子

感觉电船超过70公里每小时,速度和银两就不等价了

网友:
可参照中山舰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船超过70公里每小时,速度和银两就不等价了

船速以算術級數上升,銀子以幾何級數上升:)

网友:
我就得转折点应该在90,MONO1可以轻松过80,单纯速度的话。

网友:
楼主先报预算吧~有多少预算~办多少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速度等价的是银子

按正确的路子花银子才使银子变成速度。我认为这样表述比较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不带控和电池 准备投资3000左右   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不带控和电池 准备投资3000左右   再次谢谢

剑三跑6S,速度90+

楼主:
其实玩模型不能够什么贵就上什么!玩的就是搭配 ,怎么样的搭配最合理化,让其能发挥最大功效才是正确的!什么都拿钱来衡量,那是被模型玩,不是玩模型!正确的投资,所以才像各位请教的,不是玩不起,而是要把钱花到点子上,别搞了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