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家,如果走大机路线,各位魔友推荐450还是建议500?

楼主(2013-05-13):
这个问题已经在头脑中打了很久的架了,说说我个人的看法,请魔友们批评指正!

配件:副厂较多,例如三轴很便宜;

抗风:我的450六级风悬停模式尾巴已经左右摆,3D模式尾巴会好很多,不过还会微量左右摆;

潜水:450可以学到装机知识、改装知识、电子常识、安全知识;

稳定:450机的稳定性在大机里是垫底的,动作飞到规范很难;

炸机综合:而且大机中450的炸机几率无疑是最高的,经常修理,一忙活就是小半天;

(没摸过,都是道听途说,拜谢老魔分享真实经验)

配件:副厂不算多,价格比450高一些;

抗风:比450高出一个档次,450摆尾,500尾巴纹丝不动;

潜水:安全知识、调机、装机、试飞;

稳定:比450高出很多,据了解 500级飞动作已经可以做到很标准了;

炸机综合:炸机率比450低很多,很多老魔说飞450工具齐全,上了500甚至工具放到生锈,当然夸张肯定是有,不过起码说明500炸机率较低;

对新手而言,好的机体性能,只要不错舵会减少很多炸机,很多魔友上450觉得便宜也好被别人说便宜也好,总之配置较低,入大机开始,购机越省钱,事后坑越大,这点已经领悟到了;

那么450和500相比,新手储备够知识是上450级好还是上500级好呢?

请魔友们给些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两个都上,我就是的,一个450,一个NX4,450拿来练新动作,不怕炸,NX4拿来巩固动作,从来没炸过。你直接上500级的话,炸一炸你会吃不消的。副厂件少,而且都500级了,最好用原厂件,一比不小的开销,要预算好。不过500级比450大很多,也稳很多。

网友:
看LZ的追求啦?乐此不疲得享受爽飞-炸机-修机再爽飞,那就450吧!

网友:
450熟悉后上550以上级别的。500太尴尬。

网友:
关键450配件丰富,价格相对便宜!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心烦啊。。。。。

楼主:
一楼的看法我听说过,用450做真机模拟器,各种炸机

稳妥后飞更大的用于沉淀

楼主:
是啊 这个问题很纠结,虽然500配件贵,但是直机什么才是浪费?

不是一次性的投入,我认为是炸机,炸机才是浪费;

如果飞500很少炸机,那么500的配件何来贵一说呢?

相比450频繁的炸机,反到会很烧啊

网友:
真机的炸机还要少   建议真机 O(∩_∩)O

网友:
想入个控,不止大家都用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这个问题很纠结,虽然500配件贵,但是直机什么才是浪费?

不是一次性的投入,我认为是炸机,炸机才 ...

450炸机多是因为代价小,炸了无所谓,所以心里上会胡整。你按450的心态去飞500,一样炸。
另外,450不知道为啥叫450,大桨才325.
500,550,600,700,800,基本上按大桨尺寸来定义的,所以500比450大很多。

网友:
静观。。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0炸机多是因为代价小,炸了无所谓,所以心里上会胡整。你按450的心态去飞500,一样炸。
另外,450不知 ...

都是按电机级别分类的 不是大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这个问题很纠结,虽然500配件贵,但是直机什么才是浪费?

不是一次性的投入,我认为是炸机,炸机才 ...

炸不炸鸡跟飞机关系不大 450都飞不好500一样会炸的很惨

网友:
新手一定要从450开始,如果没有师傅手把手带的话,技术都是炸出来的。千万不要以为500以上稳练习就不炸机。等过了炸机高峰期在上不迟。

网友:
这都是小鸡,600以上才是大鸡

网友B:
450小鸡随便飞飞无压力 居家旅行必备玩具啊

网友:
有米上500,无米上450,我觉得500稳很多,我只直接上500的

网友:
米多就用500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小鸡随便飞飞无压力 居家旅行必备玩具啊

楼上够狠。。。

450 竟然是玩具。。。。

也对 能玩的都是玩具

楼主:
看来大家认为炸机和450还是500没关系,主要是心态;

那么和配置精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
500很少炸鸡我承认,我的500飞机只炸过三次。但是500炸鸡少根本不是因为飞机性能的关系才少炸鸡。500少炸鸡我总结是因为两点:1,500飞机配件贵,炸鸡压力山大,不熟悉的动作不敢造次,所以才炸鸡频率低。2,以飞450作为基础,450联系新动作,炸了就炸了,大不了修,技术练的差不多了才敢在500上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炸机多是因为代价小,炸了无所谓,所以心里上会胡整。你按450的心态去飞500,一样炸。
另外,450不知 ...

有人说主轴到尾轴的距离是450mm,所以叫450.后来我量了一下我的450pro,还果真是450mm呢

网友C:
走大机路线,怎么可以没有油机,没有电池的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按电机级别分类的 不是大桨……

貌似是按主轴尾轴间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大机路线,怎么可以没有油机,没有电池的烦恼.

电池有什么烦恼?油机又要喝油又要烧电,费油弄得满车都是,炸一下一团火,前几年还玩油机,现在彻底迷上电的了,安静无污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什么烦恼?油机又要喝油又要烧电,费油弄得满车都是,炸一下一团火,前几年还玩油机,现在彻底迷上 ...

没有冲放电,有油就可以飞啊

楼主:
楼上貌似 跑题了

期待更多魔友发表看法,在此恭候!

网友:
上大机肯定心理要承受很大压力,还不如先上500,习惯下。

楼主:
以上魔友所说,450 和 500 炸机率不是因为设备和精度,而是因为谨慎的态度,不知道楼下见解如何;

网友D:
上600才算大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600才算大鸡鸡

魔友跑题了。。。

网友:
主要是大机不敢轻易炸,炸机成本太大,所以非常的谨慎小心,头脑高度紧张。450就轻松很多了。模拟器外的上真机练技术的首选,500以上你能这样吗???

网友:
既然要走大机路线,450用来炸,700用来飞岂不是很好。如果实在想用500炸也无解

网友:
一句话,看口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冲放电,有油就可以飞啊

那个油机不用电池的?

楼主:
听说了 泰式有一款油机不用电池

如果是用450学动作,飞熟用大机飞,那么用迷你机练习动作之后用大机飞会更简单的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说了 泰式有一款油机不用电池

小直机比大直机难飞,我觉得应该用大直机练习,小直机加强.可实际性价比不是这样.
其实动力强的比弱的好飞,也好炸,动力弱更需要油门的收放自如.

先飞450,性价比,2个450的电池可以给500用,就是同样电池450飞的时间多,冲电快.

网友:
不用考虑 先450!至于其他级别的450习惯后再根据自己情况考虑,500真的比450危险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直机比大直机难飞,我觉得应该用大直机练习,小直机加强.可实际性价比不是这样.
其实动力强的比弱的 ...

嗯 消耗差太多

迷你机确实飞动作比大机难控制,而且容易受到风的影响,不过消耗会低很多;

相对的,如果小电直飞好在飞大机的话,会更顺手把?

网友:
如果想尽快飞到暴力3D阶段,炸机是很多的,450即使用山寨配件,也会炸到吃不消。而且外场想飞久点,电池成本和重量也一定要考虑,二手区出大机的,不少是这个原因。

网友:
l两个都上

网友E:
我直接上了600 马上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直接上了600 马上到货

魔友不是单飞吧,有老魔带真幸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消耗差太多

迷你机确实飞动作比大机难控制,而且容易受到风的影响,不过消耗会低很多;

话是没错,可是能飞小机有一定的技术,飞大机会更好更震撼更拉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魔友不是单飞吧,有老魔带真幸福!

苦于没人带,我自学

网友:
用修,炸坏的在这里低价出掉,然后再买新的就行了

网友F:
LZ现在都用无副翼系统了!按照说明书调好没风时脱空悬停不是问题想起以前练悬停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苦于没人带,我自学

魔友好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现在都用无副翼系统了!按照说明书调好没风时脱空悬停不是问题想起以前练悬停苦啊!

楼上魔友厉害,能耐心看完说明书,并且直接脱控,当真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450与500都要有,450练新动作,500巩固动作

楼主:
嗯,这个结果已经出现了,如果用500巩固动作,那么它的性质和600 甚至是700 是一样的;

米少上500 米多上更好的,但是同样不适合做入门练习机;

楼主:
在此感谢 魔友们的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魔友厉害,能耐心看完说明书,并且直接脱控,当真是高手中的高手;

无论你买250的还是800的JJ安装的时候都要看说明书!最起码求头连杆的长度你要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论你买250的还是800的JJ安装的时候都要看说明书!最起码求头连杆的长度你要知道啊

受教了;

也许我是野路子,说明书,除了当初看过02s遥控器陀螺仪感度之外,其它的机型真未看过;

连杆长度,有很多方法可以自己知道,我个人比较随自己,觉得怎么舒服怎么来;

所以调机没有楼上那么精确,受教了 努力改正!

网友:
新手需要一部450来学习基础知识,等你真正学飞,500才是练习机…500确实可以减少你炸机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