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304不锈钢 用什么锯条好 还有多少齿为宜

楼主(2013-05-13):
我之前用瑞典锯条 下锯5MM 锯条就废了 心疼啊 不知道双金属锯条怎么样 会不会一样短命

网友:
要看你锯切材料的形状,和材料是否实心 还是空心的

楼主:
实心方料 很短 已经无法用切割机

网友:
也苦恼这问题。试试32T的双金属锯条?我没有实际经验,昨天TB上买了些锯条,才等到货呢

网友:
不锈钢上钻孔,钻头刃磨的稍微不合适,就很容易发热钻不下去了。偶尔磨的合适了,能钻好久。
锯也是,稍微压力不够或者拉锯速度稍快,几下锯条就废了。
但是不锈钢加工出来的东西不用防锈处理,而且养眼。非常适合自己DIY用。
这几天用不锈钢做了几个厚垫片,累坏了。呵呵~

网友:
我十分喜欢不锈钢!

网友:
我用双金属锯来锯,可以锯,跟锯45钢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用锯片铣刀弄的,不过大了就应对不了啦!

网友:
用青岛鲨鱼牌高碳钢锯条(假冒)24齿的,直径4毫米的304钢丝,锯断10根,锯齿磨平打滑了。直径10毫米的钢棒,锯断3根,锯齿全部磨平。直径16毫米的钢棒,锯断一根锯条就磨秃了。

网友A:
这种锯条50根一包,卖9元或者10元,2毛钱一根。用来锯不锈钢太费锯条。速度还慢。我用云石机装超薄砂轮片,切断不锈钢,一个超薄砂轮片8毛钱,可以切割直径10毫米的钢棒100多根,切一根不到一分钱。用锯条切一根要6分钱。账就是这么算的。

网友:
楼上兄弟高手,你是青岛的吗、

网友:
本身用不锈钢切片效益就比较高,买好点的双金属锯条也比较耐用。

网友:
锯不锈钢时加点酱油。

网友:
不锈钢太粘了。我手工锯过几根2厘米粗的,悲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锯条50根一包,卖9元或者10元,2毛钱一根。用来锯不锈钢太费锯条。速度还慢。我用云石机装超薄砂轮片, ...

薄砂轮片易崩吗。

网友:
用最普通的锯条就行,不要太快,收锯时候不要磨锯齿。我之前的雕刻机就是用10*50的304做的,全是手锯下料的,滴点油,锯这样一个口一根锯条(50根6元)。

网友:
用砂轮片就能胜任

网友:
双金属锯条没问题的,我用世达的双金属,锯304无压力。18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薄砂轮片易崩吗。

超薄树脂砂轮片,虽然只有1毫米多点的厚度,但是非常结实,切割速度快,切口窄,不容易崩。试想,要是容易崩的话,怎么能切断那么多钢棒呢?

网友:
一般云石机不能装上角磨用的砂轮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