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搞不明白,请教大神

楼主(2013-05-13):
我是一新手菜鸟,刚入坛,想买个航模玩玩,没事儿就研究一下看哪款遥控器适合我,但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想求教一下本论坛大神,上图说明。FS-TH9X(右图)
DEVO10(右图)
这是富斯的TH9X与华科尔的DEVO10的失控保护功能,我想请教一下大家,车船还可以熄火刹车还可以理解,飞机怎么办了,没电了,没信号了,失控保护如何保护飞机,这些项目又该如何设置才能保护飞机?

网友:
没信号了失控保护立即切断电源,然后舵机回复初次bind时候的状态。。一般都是最低点。。也就是说,断电后直升机立马摔下来。这总比全油门往一个你控制不了的地方飞好吧。毕竟人的安全才是第一位

网友:
飞机一般设置0油门失控保护,一方面像ls说了安全,另一方面是为了失控能找回飞机,如果你设置一个可以平飞的失控保护,万一失控,你去哪里找飞机啊,设置0油门,好歹能找回个尸体

楼主:
这样子的啊,那你们要是选择的话,会选择那款遥控器?个人觉得华科尔的中文好使,但是FS的貌似设置比较多点,可能全面点

网友:
我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哦,华科尔D10的控,舵机保持或者正负都好理解,但是油门一项,保持,这个可以理解,如果不选保持,有L 和H两项,其中L由0-无穷大,H也是0-无穷大。我中午的时候,飞机降落以后,打熄火开关,不小心碰到控的开关,把控关掉了,飞机处于失控状态,螺旋桨突然猛转起来,还好螺距什么都是设置的舵机保持,但是油门一项我设置成的L10%,按道理是不是L就是负油门的意思,但是试验下来,感觉这个L并不是负油门呀。那这个控究竟应该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呢?

网友:
失控后油门最低,自由摔落。这是一般情况下的设置。
还有没有其它情形,需要设置成保持一定的油门和舵量呢?

网友:
富斯有失控保护?我记得没有吧。没信号了保持丢信后前一时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