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一招解决5N过热死机问题

楼主(2013-05-13):
用5N 5R玩航拍的朋友不在少数,我也是其中一员。虽然5N 5R的画质不尽人意,但也算性价比较高的产品了,再加上其轻巧的优势,不少厂家开发了轻型云台,如Z15、小斯,甚至还有DIY的无刷云台。但是,用SONY NEX系列微单都会遇到相机发热自动关机的问题,本人遇上不下于8次。好在都没有飞高飞远,能够目视控制飞回。拿着这个问题,问了群里不少朋友,有人遇到过,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经过上午苦心搜索,发现很多摄影玩家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比较靠谱的方法,与大家共享,可延长拍摄时间,就是撕掉标签,翻起LCD屏。原理不用解释,大家一看图就能明白了。发贴不容易,请大家支持。

下面是国外测试数据。

今天下班,当时气温20度左右。根据本人实测,两台5R,一台没有撕标签,一台撕下标签,镜头均为16-50.录像时LCD屏下部均向外翻出来1CM左右。
未撕下标签的5R录像19分钟后发热自动关机。
撕下标签的5R录像达到29分50秒停止录像(18分钟后会有温度计提示,估计是有点热了),但未出现自动关机问题。估计29分50秒录像时间是SONY限定最长时间。
由此证明,该方法解决了散热问题,极大提高了录像时间,建议大家都撕下标签,防止过热关机。

网友A:
TP兄 研究的太深入了

5R用久了确实比较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兄 研究的太深入了

5R用久了确实比较烫。

感动啊,每次发贴,你都会坐我的沙发。

网友:
原来后面有散热孔。。撕掉撕掉。。

网友B:
顶下,后面的标签撕了   就能露出那些洞洞么? 只斯标签 不开 LCD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下,后面的标签撕了   就能露出那些洞洞么? 只斯标签 不开 LCD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用裁纸刀可把它取下来,把LCD抬起来一点点,效果会好些,如果不抬,就没有通道散热了。

网友:
水冷如何?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动啊,每次发贴,你都会坐我的沙发。

还想做大腿呢,光沙发还是不够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想做大腿呢,光沙发还是不够软。

,哥哥我瞬间石化了。

网友C:
小日本的东西,现在这么差劲啊!前段时间一直想入手,好在没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日本的东西,现在这么差劲啊!前段时间一直想入手,好在没出手。

可是目前没有更合适的选择啊,呵呵。

网友:
我的行货等过保再说吧。

网友D:
是否可以搞个风冷呢?

网友E:
加个风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小日本的东西,现在这么差劲啊!前段时间一直想入手,好在没出手。

这就是大家潜意识的日货跟国货的双重标准,换做是国货就会说什么连最基本的散热都做不好等等嗤之以鼻,可日货这样谁又说什么了?

网友:
把外壳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搞个风冷呢?

如果不在乎重量,完全可行的,国外有用它玩摄影的,加了一个小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大家潜意识的日货跟国货的双重标准,换做是国货就会说什么连最基本的散热都做不好等等嗤之以鼻,可 ...

没人拦着你选国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风扇。

可以 考虑加一个微型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大家潜意识的日货跟国货的双重标准,换做是国货就会说什么连最基本的散热都做不好等等嗤之以鼻,可 ...

这种现象貌似现在真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