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升级固件,毛子无刷云台仰俯木有了,

楼主(2013-05-13):
naza升级固件,毛子无刷云台仰俯木有了,没有升级之前都有滴,有遇到过这类事情的吗

网友A:
毛子俯仰和naza毛钱关系都没得

网友:
是不是软件要重新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子俯仰和naza毛钱关系都没得

对啊,毛子不是单独控制板控制的么,怎么会跟naza有关系。。。。

网友:
可惜这一点楼主貌似搞不清楚。。。

网友:
哈哈还有这事

网友:
dji和毛云台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这,哪跟哪啊。大江疆躺着中枪。哈哈

网友:
说明你的无刷驱动板要从328P上面直接飞线出来。

楼主:
没有升级的时候,飞线接接收机,可以控制仰俯,升级后不能控制仰俯,你们谁用毛子的电路板升级naza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
目前升级飞的挺好的,非常喜欢,没有说naza升级不好,哈哈哈

楼主:
但是感觉没有毛子的无刷云台,升级naza后的操作,说了也白说,但愿不是我飞控的问题,

楼主:
明天在安装一遍naza

网友:
你控有问题吧  无刷控制板没接飞控  于naza无关

网友:
我估计吧LZ把控制线插NAZA上了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哥们说对了,大家可能都没搞懂lz说什么,要从那个芯片上边直接飞线才可以的,俄版固件输入定义不同,从 ...

要按照你说的是对的话,应该是大家都看懂了,楼主没表达清楚, 楼主说的是升级了NAZA固件之后俯仰没了,没说升级俄罗斯固件俯仰没了

楼主:
升级之前在使用,升级后不灵了,接错线还到不了那么笨的地步。升级回原来的老系统,在用,问题出在哪里慢慢找吧,哈哈

网友(2013-12-15):
引用 楼主:
没有升级的时候,飞线接接收机,可以控制仰俯,升级后不能控制仰俯,你们谁用毛子的电路板升级naza可以测试 ...

升级固件后,云台你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