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M 固件升级后 炸鸡 <大疆给个说法>

楼主(2013-05-13):
(无正文)

网友:
大六轴啊,就这么损耗了,尽快查明原因

网友:
这个损失就不小。。

网友:
这个是这么回事啊?GPS失控?好像是突然往一方向窜过去一样?

网友:
naza能支持那么大轴距吗

网友:
支持8轴  轴距能小吗

网友:
又开了个贴?

网友A:
LZ,您好,首先对您的事故表示关切;

针对您的视频中有个疑问,

1、在1:03s、1:08s、1:10s、1:19s的时候,有几处闪灯,且明显看出闪灯不在飞机的同一个位置,且是在1:09s左右飞机异常;
    因此有一点需要您确认下,是不是空中某个部件掉了,如果主控或GPS没固定好,那必然会出现失控异常;
2、您飞机的轴距是多少?目测不比S800小吧,这种大轴距的机型,震动如何?NAZA与WKM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抗震性,如果震动超出naza的承受范围,必然导致飞行异常;

3、想了解下您的GPS是如何安装的?有没有用GPS支架?看飞机起飞的时候,好像没有使用GPS支架?naza和wkm我们之所以标配了GPS支架,那也是经验总结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您好,首先对您的事故表示关切;

针对您的视频中有个疑问,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LZ的视频~~你所说的闪灯位置有变化  完全没有的事   有一次的确有闪灯位置变化的假象  那是LZ机器脚架的反光   请仔细研究~~~~严重关注此贴  希望DJI妥善处理~~~~~最后说一句  我与LZ素不相识   只是仔细看了几遍视频而已  我也是DJI的用户~~~

网友:
这种大机架最好还是上WKM,当然也不排除是设备的问题

网友B:
楼主出电机吗?蛮喜欢这电机的,1555的浆很不错!

网友(2013-06-28):
引用 网友B:
楼主出电机吗?蛮喜欢这电机的,1555的浆很不错!

我出电机,朗宇3508kv580.六旋翼加负载到了4kg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您好,首先对您的事故表示关切;

针对您的视频中有个疑问,

我的哪吒没升级也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绝对是哪吒的问题,很多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只是升级了V2的人。我起飞时就有时往一边倾斜,有几次实在空中,炸过两次,有次幸亏我拉了回来,才没炸,起飞时飞机偏的很厉害,断电,等一会再上电,就又好了。朋友200元的飞控都没失控过,你这2000多,还经常出问题就说不过去了。下回还是换零度或者superx吧。

网友:
好像第二次看见这部炸了 上次那个炸的泥巴把电机都填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