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用UBEC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最近天气太热,飞450一块电下来电调就很热!怕电调空中挂掉出事想弄个UBEC,求教坛子里的朋友我要用什么样的UBEC?还有用UBEC以后还要再给UBEC上放一块
电池
么?可以直接在动力电池上取电么?如果可以在动力电池取电要怎么连接呢?各位朋友帮帮我真心求教^_^

网友A:
450加UBEC?实在是用不着,40A电调的BEC最大才多了3A电流,不到总电流的1/10,对电调发热没有什么增减。如果嫌电调过热,可换一个60A电调,那样即安全又暴力。

网友B:
先不说别的,你感觉电机能坚持住么?呵呵。

网友C:
你是用35X吗,35X我改了UBEC后的确温度低了点,而且还可以支持6S电压了.加UBEC不用加接收电,直接从动力电池取电就可以了.

网友D:
还是改6s吧 我连续飞6电 电调微热 电机倒是烫的不行

楼主:
我的配置是450PRO DFC --凤凰40A电调,215MG舵机,黄MINIVBAR,只带卫星,飞越450MX3S电机,花牌2200-25C电池 这配置不加BEC能行么?听说凤凰的BEC不是很好的心里怕怕,60A的电调太大了又重手里一个好淫60A铂金昨天刚出手了,就是因为太大太重了,我飞3S电池对6S不感兴趣(没钱买电池了)

网友E:
个人用的铂金40A感觉发热还可以,至少没有电机热

楼主:
我的电机不热 电调热的烫手,把电调扒皮加散热片都没用,我的油门行程设定绝对没问题

网友F:
加BEC也不能解决电调发热的问题

网友G:
其实,电子设备比起机械部分要可靠的多,担心有些多余。

网友D:
3s低电压大电流,不烫就奇怪了,忍吧

网友H:
最近搞了995也考虑加个bec

网友:
bec对450不必要了吧 本来空间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