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的輔助電源線直接給Gopro Hero 3供電問題

楼主(2013-05-13):
請問各大大,Phantom的輔助電源線,可以直接給Gopro Hero 3供電嗎?

网友:
电压不对啊,phantom的预留的那个电源线电压是12v的,狗3是3.7v电压,需要降压才能用

网友:
准确的说是11.1v

网友:
又一次炸鸡   哪吒M新固件 失控返航  请看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多謝大大回答,那如果用UBEC降壓可以嗎?

网友:
降压后应该可以用,但不推荐。phantom加狗三和图传本身已经很费电了,狗三一块电池原装150左右,非原装只有50元,另外,据说黑狗3不支持不装电池的usb供电,银色狗据说才支持,既然必须安装电池,那就不必要从动力电分流宝贵的电力了

楼主:
明白,多謝回答!

网友A:
本身小精灵就只能上2200的电池,一次飞不了多长时间。你还要算计着用它的电干嘛?狗三自己的电池不够用,又不想多备电池,可以想别的办法。比如车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小精灵就只能上2200的电池,一次飞不了多长时间。你还要算计着用它的电干嘛?狗三自己的电池不够用,又 ...

多謝指教,已用便携式充電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