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教,外场锂铁包有一片电压掉电!正常吗?

楼主(2013-05-13):
新到手一个外场锂铁包,一片电压只有3。4,别的都有3。57,重新放电冲电,冲好,一分钟,别的还是3。6,这片只有3。55了。放电中,和放电后这片
电池
电压和别的几片电池是一致。这样正常吗?谢谢!

网友A:
那肯定这片做工偷工减料啦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的,铁电 我的 充好,用以下,全部电池就只有3.3V左右了。铁电工作电压就是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