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减震套件了

楼主(2013-05-13):
买了  14号能到吧   不知道效果怎样?问一下大疆的技术     IMU 需要改参数吧???!
具体改动是什么呢?谢谢~

楼主:
围观吧 !大家   到时候 我测试报告给大家!~~~哈哈
唉,~~大家说说  我IMU不换地方、还是放在中心版上行不行啊?我总觉得安装在脚架上  不靠谱呢?!~~

网友A:
因为IMU插线问题不好解决,所以我安装减震套件后没有改动IMU的位置。

网友:
观摩,楼主到了没?

网友:
可以先测试
基本:150,150,150,150
姿态:200,200
再根据自己的手感需求调试。

楼主:
哦~调调、看看、  能能~~?怕怕~~炸!

网友B:
注意安装减震套件后脚架上重量分布,如果脚架重心不在中间会导致起飞后IMU所在平面与机身中心板平面不平行。

网友C:
我已经在用了,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不过IMU一定要放到后面来,有效的解决了GH2云台的果冻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估计今天能到吧     我要是不改IMU的位置不行吗?我看IMU接线很困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在用了,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不过IMU一定要放到后面来,有效的解决了GH2云台的果冻问题
...

谢谢朋友  我看你的IMU插线在什么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注意安装减震套件后脚架上重量分布,如果脚架重心不在中间会导致起飞后IMU所在平面与机身中心板平面不平行。 ...

IMU 在装上减震套件后的位置  0,0 ,-18。  Z轴是0,我分析现在的位置较原来的比,下降了2CM,所以现在的位置应该是整个S800的Z轴重心。  X轴因为向后移动了,所以离中心板的正中螺丝位18CM。 Y轴因为也是在正中间的所以是0。这样在装上减震套件后调整IMU的安装数据对吗??

网友:
我参数没改 200 200 180 200  inu在中心板上    飞起来后上下两坨都抖····  现在调到180 180 180 180  明天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IMU 在装上减震套件后的位置  0,0 ,-18。  Z轴是0,我分析现在的位置较原来的比,下降了2CM,所以现在的 ...

重心是您实测整机的物理重心,与IMU的位置无关

楼主:
看来蒙圈的很多啊  有没有点权威的说说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重心是您实测整机的物理重心,与IMU的位置无关

这个我当然也知道,我倒是觉得你们的减震套件安装视频里面用游标卡尺给出了准确的IMU安装座距离,所以你们应该可以提供一个有关S800+WKM+Z15+10000电池的IMU距重心的X\Y\Z轴的准确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当然也知道,我倒是觉得你们的减震套件安装视频里面用游标卡尺给出了准确的IMU安装座距离,所以你们 ...

对啊!服务做细致些 总是好的!能减少炸的可能吧~~~希望大疆越做越好啊!

楼主:
减震套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在用了,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不过IMU一定要放到后面来,有效的解决了GH2云台的果冻问题
...

哥们  你的IMU线插什么上了?望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的IMU线插什么上了?望解答!~

我的是S800,当然差WKM主控啦

网友:
我的还没到,先过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IMU插线问题不好解决,所以我安装减震套件后没有改动IMU的位置。

IMU一定要装后面,我试过不装后面,出现过掉高,另外飞姿态也没以前稳定。IMU有延长线连接后装。

楼主:
我上次测试飞的时候  还没安装减震套件呢  就是微调了IMU的位置  我觉得买飞机的时候  他们安装IMU可能是离中西板边太近了 导致震动传给了IMU  微调了以后  测试飞的还行   我就认为按上减震套件会更好呗!就又花钱
买了一套安装上 、一试飞  给点油~刷上去很快!赶紧收点~~刷~~急速下降!!!赶紧给油~~刷~~又急速上升!!!我的妈呀  没法控制!吓人啊  好点算是弄的平稳着陆了!现在跟本不敢飞!

网友:
我的今天刚换了金属imu和减震套件全部安装后起飞离地时飞机向左侧稍微有些倾斜,imu装在后面板子上,不带相机起飞可以看见云台有明显的抖动,郁闷求解!

网友:
我怎麼也覺得裝了減震套件後反而斗的更厲害???!!!
飛了五趟後就拆了...等天氣再試試看....

网友:
基础感度从100重新往上调,姿态感度建议150,150,如果需要更快的控制手感,使用180,180.

楼主:
减震套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的减震套装已经装好。还没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