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mega 2560 配无刷云台增稳

楼主(2013-05-13):
MWC mega 2560 V1折腾了几个月,四轴配上GPS基本上可以稳飞,开始折腾云台增稳了。

买了两个入门级舵机,接在D45(相机仰俯)和D46(相机侧滚),配上垃圾二轴云台,MWC2.2固件开启云台增稳,刷机,MultiWiiConf上启动增稳,搞定!

用舵机云台基本上能抵消飞行器倾侧,然而但拍摄效果并不理想,开始动无刷云台的心念了。

若要购入无刷云台,好像得凑齐云台,无刷电机还有控制板三大元素,动则几百上千,票子的得来不易……(此处省去肺腑之言万字)

问题1:无刷云台的俩电机直接连在MWC飞控D45(相机仰俯)和D46(相机侧滚)是否可行?从而省略云台控板的开销。
问题2: 如果可以的话,飞控板是否足够为两个云台电机供电?

恳求各路大侠赐教!

网友:
要驱动无刷电机的啊,你这个能驱动无刷电机吗?

网友:
飞控输出的是标准舵机信号,有没有无刷云台直接接受舵机信号的?

网友A:
为什么要折腾那么久啊楼主?是这个MWC这个飞控不太好用么,还是别的原因啊?我在自己写飞控,但是发现很不稳啊,想改写MWC的,不知道这个飞控好用吗?期待楼主的热心回答

楼主:
二三楼点出问题关键:
1)MWC飞控上接口是否能满足无刷电机功率,换句话说,象2208电机需要电压电流多少?
2)我想飞控输出信号其实就是控制舵机旋转幅度,这跟控制电机旋转有何不同?(其实MWC程序上可以写入舵机上下幅度)
问题可能小白望高手赐教回复

网友:
怎么还没搞清楚状况????
飞控上的接口是PWM信号、+5V电源、地线,无刷电机三根线是三相绕组,你怎么驱动???
你多轴上的动力电机能不用电调,直接接到飞控上吗?

楼主:
long兄一言惊醒梦中人!顿时茅塞顿开!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折腾那么久啊楼主?是这个MWC这个飞控不太好用么,还是别的原因啊?我在自己写飞控,但是发现很不稳 ...

回三楼:

之前入门kk飞控,炸桨无数,某宝上研究数周,犹豫中入手MWC Mega 2560, 试飞后比起KK犹如蹬了若干年三轮忽然换开宝马,加上100多块的GPS后更可悬停和一键回家

如果没记错,MWC其他版本(如SE)也有带指南针,气压计,陀螺仪,加速度,但好像Mega板接口更多(有三个串口扩展),而且能直接用Micro USB连,据说Mega芯片可以储存的程序也可以大一点吧。

如果喜欢写程序,热爱折腾,应该也会喜欢这个板子。

网友:
你要是有双向无刷电调,可以直接接到飞控上试试,电调再接无刷电机驱动云台。不过可能速度很快。

楼主:
再谢过long兄,有道理,看来还得直接上成品套装比较省事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三楼:

之前入门kk飞控,炸桨无数,某宝上研究数周,犹豫中入手MWC Mega 2560, 试飞后比起KK犹如蹬了 ...

嗯~谢谢楼主的回答~那我去某宝定一个折腾折腾,有不会的问题再问楼主哈

网友B:
和楼主一样,最近有折腾云台的打算
看了楼主的这个贴子,对MWC有些失望了,2560的板子是可以多接口,本来也是想着这个,我现在的功能其实用SE或是LITE一样可以实现,本来就想为什么还要加板,2560不改固件就可以多加口,可以接云台,现在咋弄,楼主有一句:“用舵机云台基本上能抵消飞行器倾侧,然而但拍摄效果并不理想”--我和楼主一样,要是上了这些东西,估计也就会说这句了,那么其实这功能就是个鸡肋呀,也拍不出理想图片,还是得再上板子!!!!!控无刷云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一样,最近有折腾云台的打算
看了楼主的这个贴子,对MWC有些失望了,2560的板子是可以多接口 ...

回楼上:

比起lite和se来讲MWC mega 2560国内外用的人好像不算很多,某宝上销量也摆在那了。

3个串口现在我只用了一个连GPS, 另外就是8个电机接口和3个照相机舵机接口了,扩充性还是不错。

关于舵机云台,我相信也要看云台跟舵机的质量还有调试方法吧,人家几百上千的无刷云台,哪怕我们几十块能做到人家四五成的效果,性价比也显现出来了。

折腾无止境,咱们多交流,共同努力吧!呵呵!

网友:
你都上八轴了,还差这几个钱,1987不错,云台,板加舵机和高脚架也就1000元,我只是觉得MWC的云台增稳,现在看来不就是鸡肋一个么

楼主:
还没烧到这程度,要是真的多花1000入手无刷云台,回到家要被罚跪飞控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