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P新手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3):
GCP已改无刷,用的KEER的350mah 25C电池,在常规模式下,当油门推到60%左右,力量最大,但当油门继续向上时,升力却减小,明显感觉电机转速下降。请教是什么问题?
遥控设置确定已经正确,螺距最大时接近10%。

楼主:
怎么没有老师能够解释一下呢?

网友A:
把电机线取下 大桨折成前后90度   然后的最低油门  中  高油门的大桨照片发上来  有人帮你分析

网友B:
飞机要调试,调到油门中点时0螺距!

网友:
如果油门曲线没有问题,那就是螺距过大负载太重了。

你可以下掉大桨,如果油门由小到大转速越来越高,就是集体螺距过大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明天发照片过来给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线取下 大桨折成前后90度   然后的最低油门  中  高油门的大桨照片发上来  有人帮你分析

这是个好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要调试,调到油门中点时0螺距!

这个已经调过了。但仍然不对。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是正常的。你忽略了螺距带来的阻力。当油门增大螺距随之增大,螺距大(桨的角度大)风阻也随之增大。阻力大速度减小。正常嘛……尤其对于1s动力的小鸡,电机的扭力小,所以维持电机转速是很重要的,不能过大螺距。也是这个原因导致小鸡做不了钟摆这类3d动作。

网友:
螺距太大了,在devo控里这个小鸡最大螺距到60%就差不多了

网友:
螺距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