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版本升级3.1。之后naza就不能搬杆启动了,没有gps模 ...
2.1版本升级3.1。之后naza就不能搬杆启动了,没有gps模块。麻烦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5-13):
同上,再次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您好!请校准命令杆,1.如果不在中位请在遥控器里面微调。
2.如果不能满行程就在遥控器的 END POINT里面调整。
3.确认后请重新上电。

网友B:
你就向下调调油门微调,保你成功!和我的情况一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