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轴升空1米左右开始抖动 ~

楼主(2013-05-13):
电机:2212 980kv  飞控:N6V2  电调:30A  机架:350cm  桨:8045  电池:2200. 油门行程一些基本设置校准后,时候和飞控上的感度调节有关系?
8045机身已坏,换了450的机身,继续用8045的桨可否?

网友A:
控才是亮点
这种机架不都才怪,后面那个红白机架稍微好点,450机架可以用1047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才是亮点
这种机架不都才怪,后面那个红白机架稍微好点,450机架可以用1047的桨

额。。。这机架这么惨烈么。是不是上面的陀螺仪感度调节关系也很大呢?我好像都没调过。。话说450的机架也可以翻跟头什么的么?

网友:
话说电机座一定要稳,不能左右晃动

网友:
鸡腿要硬,软的话,不抖才怪

网友:
飞控感度所有参数从新调,一般默认450机架,用小机架肯定抖

网友B:
楼主N6V2好用吗?我的装上去都飞不起来。 会突然掉油门的。。

网友:
保护电机的好办法啊~ 多谢提供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N6V2好用吗?我的装上去都飞不起来。 会突然掉油门的。。

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怎样,我换了450的机架,还没正式测试,不过感觉在离地几厘米的时候没有向之前那个机架出现很突然的动作,具体还没有试飞,这几天风大,明天开始又要下雨了。。。

网友:
关注大师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怎样,我换了450的机架,还没正式测试,不过感觉在离地几厘米的时候没有向之前那个机架 ...

感觉不受控制一样。有个别电机会突然加速。不知道是飞控板减震做得不好还是 飞控板数据丢失什么的。 很怪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受控制一样。有个别电机会突然加速。不知道是飞控板减震做得不好还是 飞控板数据丢失什么的。 很怪 ...

油门行程有校准过吗?n6v2减震一般都是随板子附送的两块3M双面胶中间加一块普通的泡面双面胶。因为N6V2的陀螺仪要KK那种好很多,每秒800次的运算,避震确实很重要。我也是看的N6安装介绍视频里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有校准过吗?n6v2减震一般都是随板子附送的两块3M双面胶中间加一块普通的泡面双面胶。因为N6V2 ...

有校准过了。  我的减震胶是用了一层的。中间带棉的双面胶。 难道是这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校准过了。  我的减震胶是用了一层的。中间带棉的双面胶。 难道是这个的问题

我也是一层,明天换厚一些,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机架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