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CGY750 1.31中文说明书,深入详解100%原创,完善程度约80%

楼主(2013-05-13):
之前也看过其他人翻译的说明书,但是版本比较老很多新功能还没有,而且翻译的太生硬很多还是看不懂,有些翻译有错,只能自己摸索英文说明书。
如今这货终于基本会用了,调好后手感不输V8,分享出来给不会调的模友。此文结合自己飞行的实际效果加以说明,如有不对请多指教,欢迎补充。

基本操作:
主界面按MODE+-:查看某些信息
主界面按DATA+-,各大选项之间循环切换
当切换到需要进入的大选项,显示为某某Basic界面,按MODE+-,则进入大选项,在其子选项之间切换
当切换到需要设定的子选项,按DATA+-,对选项值进行增减和修改
当切换子选项回到Basic界面后,DATA+-重新变为切换大选项,而不是修改选项值
在Basic界面长按DATA+-,会切换到此大项的Expert专家界面,次后的操作同Basic,需要返回Basic则在Expert界面长按DATA+-

RUD.Gyro Basic尾巴基本菜单:
ServoTyp舵机类型:Analog模拟,1520数字宽频,760数字窄频
GY.Dir修正方向:注意是修正方向,不是控制方向,控制需要反向去遥控器里设置
Sv.Limit舵机行程限制:配合遥控器的方向摇杆,左右行程可以分开设置
FLT.Mode飞行模式:此项决定飞行手感,Sport柔和,3D暴力

AIL.Gyro Basic副翼基本菜单:
AIL.Dir修正方向:注意是修正方向,不是控制方向,控制需要反向去遥控器里设置
AGn:100%副翼感度:如果没有使用遥控器控制感度,此处就是副翼感度;如果使用遥控器控制感度,此处感度值与遥控器的值相乘才是最终感度
Wrk.Mode工作模式:CMT由感度决定速率/锁定模式,Normal仅使用速率模式,AVCS仅使用锁定模式

ELE.Gyro Basic升降基本菜单:
与副翼基本菜单相同

SWASHset Basic斜盘基本菜单:
SWASHTyp斜盘类型:一般都是用H3-120,也就是三舵机120度CCPM
ServoTyp舵机类型:An:90模拟,DG:285对应旧版本的DG:1520,95、140则是为了兼容低频率的数字舵机
HeliSize直升机大小:选择机型大小,此选项预置了一些细节设置,会修改到某些高级选项的参数值
FLT.Mode飞行模式:数值越大越暴力,此选项预置了一些细节设置,会修改到某些高级选项的参数值
Servo Dir Comb#1:决定单个舵机正反向;每个舵机有2个方向,3个舵机一起则是2x2x2=8个选项,总有一两种是正确的;如果运动正确只是舵面反向,需要在遥控器设置反向;此项取代了1.1版本三个舵机分别设置正反向,个人觉得没有1.1的好用
AIL.Ntr/ELE.Ntr/PIT.Ntr:舵机中立点微调,也就是sub strim功能
AIL.Rate/ELE.Rate/PIT.Rate:三个舵面的行程比例调整,也就是AFR功能,遥控器上end point行程与此处的值相乘后得到最终行程
SWS.Ring斜盘修圆:功能同遥控器的修圆
STK.Dir AIL.Rt:此项校准最大副翼,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副翼右打满,按DATA+-
STK.Dir ELE.Up:此项校准最大升降,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升降上打满,按DATA+-
Pit.Low:此项校准最小螺距,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默认螺距曲线时,油门杆最低,按DATA+-
Pit.Zero:此项校准0螺距,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默认螺距曲线时,油门杆置中,按DATA+-
Pit.High:此项校准最大螺距,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默认螺距曲线时,油门杆最高,按DATA+-
F/F.Mix提前补偿:此选项包含10个预设值,对高级界面下的所有补偿选项都有影响;0不补偿,值越大补偿越多,1-10对应的高级界面的具体数值请见1.3版本改动说明里的对照表
Phase Equ相位均衡器:具体功能不明,只知道开启此项需要先设好定速器里的旋转头RPM和旋转方向
ROT.Equa:自旋优化的开关,1.2版本新加入的好东西
Equa.Dir自旋优化方向:进入此项后斜盘会往后倾斜,转动机身,如果倾斜方向像指南针一样不变,则设置正确;如果不是就设置反向;如果没反应,请检查前面一项ROT.Equa是否开启
ROT.Trak旋转头轨迹:此项设置难度较大,需要飞起来自旋观察,改变数值使自旋过程中旋翼头保持水平
ROT.His自旋优化死区:缓慢自旋速度低于设定值时,则不启用自旋优化功能;5.5dgt对应1度/秒

Governor Basic定速基本菜单:
RPMSet:1转速设置:设置定速锁定的转数值,需要设置三个转速值
Gear.Rt齿比:大齿齿数/马达齿齿数=齿比;正确的齿比能让定速器更准确的计算转速
ServoTyp:油门舵机类型,模拟或者数字
Stick.SW:是否把油门杆作为定速开关;当油门值高于设置值时开启定速
On/OffSW:指定某个遥控器开关作为定速开关
B/FS.Set:低压保护,当接收电压低到某个水平,油门会自动降低到设定的值
Yaw.Comp偏航补偿:此项设定旋转方向和传感器安装方向,以保证其他补偿选项正确运作
Pole.Nmb无刷电机级数:如果使用无刷电感探头,请设置正确的电机级数;如果使用物理探头就设置为2P

S.BUS Basic:sbus基本菜单
可以对每个输入通道的功能进行自定义,需要使用遥控器设置副翼升降感度的话需要指定AGN和EGN对应的通道

Gyro Expert尾巴高级菜单:
RUD.Ntr:尾舵机中立点调整,相当于遥控器的sub strim选项
GY.Gain陀螺基本感度:此数值与遥控器的感度值相乘才得到最终感度值
EXP.AVC:功能同遥控器的EXP,需要注意的是配合遥控器上感度切换,AVC和NOR是分开设置的
Dly.Mode延迟模式:fuction柔和,constant直接暴力
CNT.DlIn控制启动延迟:摇杆从中立点往两边摇动控制的延迟,数值越小越直接,越大越柔和,就像摇杆增加了阻力
CNT.Dout控制回中延迟:摇杆从两边回中的延迟,数值越小越直接,越大越柔和,就像摇杆增加了阻力
Stop.Dly尾舵机回中的延迟:数值越大越柔和
以上几项延迟就算最小也不会带来负面影响,喜欢硬的感觉就弄成最小,手法暴力的话加点点延迟能减小回弹
Wrk.Mode工作模式:CMT由感度决定速率/锁定模式,NORMAL仅使用速率模式,AVCS仅使用锁定模式
ANG:450D:最大自旋角速度,如果实际自旋超过此速度,将会被限制为设定的速度
CG.Dlinc感度提高延迟:当3D切换普通模式后,转速下降需要一点时间,如果感度立刻变大可能导致抖动;此项调整感度由低到高的延迟
G.DlyDec感度降低延迟:当普通切换3D模式后,转速上升需要一点时间,如果感度立刻变小可能锁不住;此项调整感度由高到低的延迟
RUD.His方向杆死区:调整摇杆中立点附近的无控制区域;如果摇杆中立点模糊,或者总是会不经意的自己打舵,则加大死区;如果感觉碎舵不跟手,则减小死区
G.Track感度跟随:具体效果不明,英文翻译为调整左右自旋时陀螺感度
F/F.Mix提前补偿:总距变化导致掉转,从而影响锁尾能力;此项能够根据总距输入提前增加修正量,提高锁尾能力
F/F.Rate提前补偿比例:调整提前补偿的幅度
ACC.Gain提前补偿加速度:总距慢速和***变化相同幅度,需要的瞬间补偿量是不一样的;此项调整加速度比例,对突然变化的总距使用更多的补偿量
Sen.Mode传感器模式:传感器反应速度,Moderate一般,Middle中,Quick快;一般来说Moderate就很好了,小飞机用中或者快可能更好,但是抗震能力会下降
Ntr.Obsr中立点补偿:飞机悬停1秒后陀螺会记住此时的中立点,当完成动作后回到这个中立点一般都能锁的很好;3D暴力动作使中立点也大幅度变化,这时本功能将不能正常工作
Yaw.Smth自旋平滑:打开后自旋比较平滑不会忽快忽慢,关闭后反应更灵敏
StpBoost刹车强度:增大数值刹车更硬,但可能引起回弹
RESET重置:恢复尾巴的出厂设置值

AIL.Gyro Expert副翼高级菜单:
EXP.AVCS:功能同遥控器的EXP,需要注意的是配合遥控器上感度切换,AVC和NOR是分开设置的
AIL.DlIn控制启动延迟:摇杆从中立点往两边摇动控制的延迟,数值越小越直接,越大越柔和,就像摇杆增加了阻力
AIL.Dout控制回中延迟:摇杆从两边回中的延迟,数值越小越直接,越大越柔和,就像摇杆增加了阻力
Stop.Dly舵机回中的延迟:数值越大越柔和
以上几项延迟就算最小也不会带来负面影响,喜欢硬的感觉就弄成最小,手法暴力的话加点点延迟能减小回弹
AVCS.Dmp锁定衰减:此项决定整体锁定效果,影响飞行风格;具体效果不明
Cnt.feel手感:减小会比较暴力跟手,增大则柔和连贯
Dead Band副翼杆死区:调整摇杆中立点附近的无控制区域;如果摇杆中立点模糊,或者总是会不经意的自己打舵,则加大死区;如果感觉碎舵不跟手,则减小死区
Rate.Cst速率常数:此项影响翻滚的连贯性;具体效果不明
ANG.Rate:最大翻滚角速度,如果实际翻滚超过此速度,将会被限制为设定的速度
I.Gain积分感度:也叫累积感度,数值过低的话,总距干涉副翼的现象会比较严重,过高则导致飞行中抖动与回弹;推荐100
D.Gain微分感度:也叫瞬间感度,主要影响手感,降低则手感偏软,太高会导致操作中抖动和回弹;推荐100
Stp.Gain停止感度:如果摇杆回中有回弹,则增加此值;注意是增加不是减小,推荐120;此项与D.Gain的区别是D.Gain影响整个操作过程,Stp.Gain则着重调整回中时刹车力度
以上三项调好后基本就接近V8手感了,喜欢MB手感的就适当增加I.Gain和D.Gain
CNT.Gain控制感度:使操作幅度与运动幅度尽量接近直线性;注意有四个方向可以设置;EXP?具体效果不明
Sen.Mode传感器模式:传感器反应速度,Moderate一般,Middle中,Quick快;一般来说Moderate就很好了,小飞机用中或者快可能更好,但是抗震能力会下降
HeadResp舵机反应:类似单轴陀螺的delay功能,由于模拟舵机数据处理较慢,太快的控制信号可能导致舵机动作与实际需要不协调,数字舵机可以使用更低的延迟;1最快,5最慢;调快能够使锁定更加迅速、对微小角度变化更敏感,调慢则增加稳定性、抗震性,而且降低舵机负担,并能使用更高的感度;航线推荐1,3D推荐2或3
RESET重置:恢复副翼的出厂设置值

ELE.Gyro Expert升降高级菜单:
与副翼高级菜单相同

SWASHset Expert斜盘高级菜单:
PIT-AIL总距-副翼混控:
PIT-ELE总距-升降混控:
PIT-ELE2总距-升降2混控:H4斜盘模式时才有用
AIL-PIT副翼-总距混控:
AIL-ELE副翼-升降混控:
AIL-ELE2副翼-升降2混控:H4斜盘模式时才有用
ELE-PIT升降-总距混控:
ELE-AIL升降-副翼混控:
ELE-ELE2升降-升降2混控:H4斜盘模式时才有用
以上跟十字盘各位置调平和各方向减小干涉相关,我还不会用,全部默认
SWcp.AIL副翼连杆补偿:
CpA.Dir副翼连杆补偿方向:
SWcp.ELE升降连杆补偿:
CpE.Dir升降连杆补偿方向:
以上跟舵机圆周非均匀线性运动相关,不会用,全部默认
SpeedCmp舵机速度补偿:***打舵会导致舵机运动不一致,此项补偿舵机速度一致性
SWASHRot斜盘偏转:有时硬件相位不一定能精确90度偏转,此项可以软件对相位进行偏转调整,特别是飞多旋翼时会用得到
FPIT-AIL总距-副翼提前补偿:
FPIT-ELE总距-升降提前补偿:
FELE-AIL升降-副翼提前补偿:
FAIL-ELE副翼-升降提前补偿:
以上跟提前补偿相关,不会用,全部默认
RESET重置:恢复斜盘的出厂设置值

Governor Expert定速高级菜单:
Wrk.Mode工作模式:Governor定速;Rev.Lmt转速限制,当实际转速大于设定值,则限制为设定转速
Rv.Disp转速显示:Rotor旋翼头转速,Engine发动机/马达转速
Response反应速度:定速传感器反应速度,Moderate一般,Middle中,Quick快,Silent安静;一般来说汽油机Moderate,甲醇机Middle,电机Quick,无刷电机探头Silent
Gv.Gain定速感度:原理类似锁尾感度,感度太小油门补偿会跟不上掉转,感度太大会导致过度补偿,悬停时上下跳动
THR.Mode油门模式:Optimize优化模式,接近不用定速的线性手感,但比不定速稳定性好些;Fixed定速模式;Tx.Curve使用遥控油门曲线直接控制,定速器不参与补偿,如果之前的Wrk.Mode选择限制模式,此处就必须使用Tx.Curve
Rv.UpDly转速升高延迟:急推油门容易扫齿,也影响锁尾效果,此项加延迟让油门上升更缓和
Rv.DnDly转速降低延迟:急降油门影响锁尾效果,此项加延迟让油门下降更缓和
StartDly定速启动延迟:定速油门与当前油门可能相差较大,此项加延迟在启用定速时让油门变化更缓和
LLmt_Hov低油门限制:此项限制最低油门,防止飞机空中熄火
LLmtIdup怠速低油门限制:此项限制3D模式最低油门,防止飞机空中熄火
BFS.Volt低压保护电压:设置接收电低压保护的电压值,此项影响到定速Basic里面的低压降速功能
On.Revo根据转速启用定速:当实际转速达到定速值x设定比例,则开启定速
Low.Revo低转速限制:当实际转速低于设定值时,自动加油使飞机保持最低转速
RESET重置:恢复定速器的出厂设置值

楼主:
升级步骤简易说明:
CIU-2装驱动
CIU-2连CGY750的SBUS接口
电调连CGY750的油门接口
按住MODE+给750通电
运行Update.exe,选YES,等待几分钟,搞定

网友:
好详细啊,收藏了

网友:
我 在群里看到的 帮顶一下!

网友:
楼猪辛苦了,虽然我不懂,但是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强锅啊!!真有心了,教师就是不一样。

网友:
头昏...眼花

网友:
这个要顶啊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楼主:
oh shit,今天更新的时候居然提交失败,提示说超过了10000字,好坑爹

网友:
很强大。先顶了再说。可以把刷机升级操作简单列出来。

网友:
。。。这设置也太多了吧。。基本上把遥控器上的功能都搬到陀螺上来了。。。

网友:
难道  750 开始火起来了?

网友(2013-06-18):
强贴牛人,对照楼主的说明修正了我自己网上查到的需多错误

网友:
顶,谢谢分享,最近正好在重新研究750

网友:
这个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2013-12-18):
这个可以留下来!

网友:
靠!牛人啊。。。我连中文都没有耐性看完,居然有人翻译出来了

网友(2014-10-17):
谁有750中文说明书

网友:
哥们, Futaba CGY750 中文说明书能不能发我一份,邮箱956346368@qq.com  谢谢!

网友A:
Futaba CGY750 中文说明书能不能发我一份,邮箱956346368@qq.com  谢谢!

网友(2014-12-06):
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CGY750 中文说明书能不能发我一份,邮箱956346368@qq.com  谢谢!

futaba官网出的只有英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futaba官网出的只有英文的

现在好像已经出了V1.41了,加油给更新一个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像已经出了V1.41了,加油给更新一个呵

1.4看说明书改的东西有点多,最近主要飞K8还没得空研究

网友:
是加了一点,主要还是把目录优化了一下

网友(2015-06-15):
太复杂了,换个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