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步进驱动器有 7细分 的吗? 我的丝杆是12*1.75的牙距。谢谢各位

楼主(2013-05-13):
我新手,用手板车改的数控车,选用的是普通丝杆是12*1.75的(换丝杆太麻烦等于重头再来),用的57 1.8度的步进电机mach3里steps per参数不是整数,200*细分/1.75=?用常规的细分都除不尽,算了下7细分可以,但是没这个参数。郁闷啊

网友:
不是整数没关系呀。

楼主:
小数点后面很多

楼主:
取小数点后2位吗?

楼主:
8细分,用914可以吗?

网友:
你全玩英制就对应了

网友:
3细分  5细分  的见过

楼主:
请大夫指教,谢谢了,

网友:
就算可以做,7细分比你想象的粗糙,细分驱动的做法是做个8bit(大部分的所谓最高256细分的驱动器)的SIN表,然后用频率合成的原理调用不同的角度值来设定驱动电流,也就是说不管怎样做,角度的最小步进值不会低于1/256个整步,更不要提DAC本身的误差源了。

楼主:
算了,改天就用8细分验证下,看看误差多少,如果能接受就算了,手头没别的加工工具,全手工作业,干活真费劲

网友:
最初设计时选丝杠就没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这个用的是m12的普通螺丝杆吧,
即使不用梯形杠 用也用个14 或者16的螺丝杆啊
起码是整数2mm螺距,

楼主:
当时在当地碰上这个左牙不锈钢的丝杆了,当时没考虑mach3的参数

楼主:
其实当时没学习过mach3的参数设置,后悔啊,当时也是图便宜在当地正好碰上了这种不锈钢左牙丝杆了,悔不当初啊

网友:
小数点可以到后面6位,精度够了,不用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