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精贴6月13更新 我把49cc沙滩车改成摇控模型车,gt3c飞线加强发射功率改造

楼主(2013-05-13):
我把49cc沙滩车改成摇控模型车
油门和刹车30Kg舵机,换大功率mos和电机
方向舵机用40W汽车电机配合7字减速,沙滩车坐2成年人原地打方向完全够力!
7字减速输出轴要改用冲针,不然受力太大会扭断!
有兴趣要具体电路连接请pm我
视频上传中!

路烂不敢开快!最后方向机原轴因有销孔!太软弯了!昨天晚上换了个冲针坚硬无比!从此不怕碰石轴弯

全车打舵时电流才12V,2A短时10A!看来没必要用铅酸Pb蓄电池用个3S 2200mAH够玩几小时

转向舵机轴断,更换冲针做转向舵机轴蓝球场小飘移!
忘记拍原地飘移视频。改造油门刹车舵机后刹车力量过大刹死尾轮

6月13更新充电供电稳压电路
启动发电机改用250W升压模块调节升压值来控制HRD12008降压模块(HRD12008已改可调电压输出13.8V)输出电流

用这两模块原因是:发电机是共负接地的不能用一般的恒压恒流充电模块(一般恒压恒流充电模块恒流反馈电阻在负极所以负极短接时不能恒流,烧模块)

六一更新最终效果完成
今天六一完工!

电启动!启动后发电!再经过LTC3780稳压电路充电给12V电瓶和供电给舵机、10W Led鱼眼车头灯
现在只要有汽油就有足够多的电量,不用担心电池不够电

3套减速器(人手更换)发动机和车轮转速比
约4.15比1理论极速超100km/h,跑了2晚速度极高但起步不打滑
8.1比1中速度,可以起步打滑
14.7比1大力量但最高速度有点慢
尽快上图和视频!

21日更新方向舵机保护器

---------------------------------------------------------------------------------------

20日更新gt3c飞线加强发射功率改造

图中560uf固态电容不用加或加少点!加了560uf会引起舵机轻微摆动

-------------------------------------------------------------------------------

是否真货大型数字舵机33KG SM-S8466M全金属齿轮
焊接方法 其实改550或750电机减速后力量已有大余量!,刹车最好也改!33Kg SM-S8466M 数字舵机感觉刹车铜齿轮力量不太放心

网友:
支持DIY,等视频。

网友:
这个厉害 坐等视频

网友:
人間凶器

网友:
装上ZY就能够和德国二战的自杀小坦克有的一拼了!

网友:
这个想法之前有过,不过挺费钱的

网友A:
楼主请给俺一个mos管控制转向得电路图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给俺一个mos管控制转向得电路图吧,谢谢了

已上传电路!效率高!带死区控制安全稳定!

网友A:
呵呵。是68元得那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68元得那种吧,

是的!只是有点大,比自己DIY不带死区控制更可靠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有点大,比自己DIY不带死区控制更可靠更安全!

谢喽,哈哈,找了好久

网友B:
应该上个暴力一点的视频

网友:
好强大,全油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上个暴力一点的视频

星期六日去找一下合适地方暴力一下

网友:
超牛逼的人

网友:
(⊙o⊙)…这也行。。。哪天改个帕萨塔。。。

网友:
排爆 探路就靠它了

网友:
懂的多伤不起

网友:
改个汽车,估计更好玩。

网友C:
楼主的33KG舵机是拿来做油门刹车用的吧

网友:
人间利器啊。

网友:
这么大的家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33KG舵机是拿来做油门刹车用的吧

是的!不知是否真货还是版本问题?和官网电路板图片有区别

网友C:
楼主H桥单独12V供电吗,怎么接线???

网友D:
看得我头晕,谁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H桥单独12V供电吗,怎么接线???

12V接H桥驱动板电源输入!如果24V电机驱动板输入24V最高不超40V
其实3205 MOS控制感性负载最好接12V-24V再高就有必要换MOS和板上的7812稳压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得我头晕,谁拍的

因我没想到更详细的文字表达方法,所以用手机简单拍一下

网友:
楼主太有柴了!!

网友:
LZ应该坐在上面遥控啊!无线遥控的,拍视频不要跟踪车走啊,看得我晕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V接H桥驱动板电源输入!如果24V电机驱动板输入24V最高不超40V
其实3205 MOS控制感性负载最好接12V-24V再 ...

楼主是不是普通舵机加这个H桥就能改成大力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普通舵机加这个H桥就能改成大力舵机??

全中!是的!就是这样!要想利用驱动板的刹车功能注意电平!当IN1 = 0; IN2 = 0; 电机制动;而IN1 = 1; IN2 = 1; 电机自由制动;即不主动刹车
定位理论上主动刹车精度高!但我感觉不出有区别!
我电位器选用绕线电位器线性是直线(即转的角度和阻值成正比)如用碳膜电阻要选用B型!
A和C型不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中!是的!就是这样!要想利用驱动板的刹车功能注意电平!当IN1 = 0; IN2 = 0; 电机制动;而IN1 = 1; IN2 =  ...

什么是abc型。。

楼主:
常见电位器的阻值线性有直线性变化型[B型]、指数变化型[A型]、对数变化型[C型]。

楼主:
小跑一下蓝球场
有飘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跑一下蓝球场
有飘移

楼主来你自己跑的视频顺便拉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来你自己跑的视频顺便拉高速。。

工作原因没有时间找场地
20日更新gt3c飞线加强发射功率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原因没有时间找场地
20日更新gt3c飞线加强发射功率改造

关注中。。正打算按楼主的方法做一个大力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原因没有时间找场地
20日更新gt3c飞线加强发射功率改造

麻烦楼主把40W电机的链接跟7字减速齿轮的链接给我

楼主:
7字减速齿轮淘宝多的是!
40W电机没必要!原配24V电机就0K,最好是换个12v的550或750电机

网友:
可以研究汽车用遥控控制 ,用遥控就可以停车了。

网友:
顶一个。那个舵机保护相当有创意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没看到全图啊

网友:
怎么没有更新啊,来多一点细节图片最好来一段新视频

网友:
比1:5汽油大脚性价比高,就是速度慢了点!

网友C:
刚买了一个一样的H桥请问楼主电路图中的6  7 是不是外接电源

网友E:
比较关注3C的改后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一个一样的H桥请问楼主电路图中的6  7 是不是外接电源

这样才是

近来沙滩车改进很多,已成功安装好电启动!
成功加上齿轮箱改齿比速度8000转刚好100kmh
正搞启动电机发电供给车灯等电气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关注3C的改后距离~

当然是好!
而且电池不够电时控制距离不减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才是

近来沙滩车改进很多,已成功安装好电启动!

楼主的板子是跟我的一样的吗?是不是按红色线那样外接12V正负极呢?  另外中间那个+12V接线帽做什么用的没用吗?
另外想看下楼主用什么舵机改的,电位器怎么跟减速电机轴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板子是跟我的一样的吗?是不是按红色线那样外接12V正负极呢?  另外中间那个+12V接线帽做什么用的 ...

我是这样加工的:
1;把7字原装的轴从齿轮上敲下来
2:买1支50到60长相同直径的冲针(冲针比顶针硬度高很多!)
3:去外圆磨(精度极高)或无心磨(价格低)的加工店加工,冲针大头处磨成凸字形直径6mm长8mm左右
4;把磨好冲针到氩弧焊或激光焊模具加工店焊接齿轮(激光焊接贵但焊好后可直接安装,氩弧焊接后要打磨一下)
5;车床加工联轴器(或买成品6mm-6mm联轴器)
6;买和原舵机相同阻值的电位器!一般轴径6mm b5k(注意要买B型,或绕线电位器)
7;.......

我这乡下地方:冲针5元,磨加工费(无心磨要5元),氩弧焊3元,联轴器(即1楼有2个小螺丝的东西)自己加工(省了几块钱),网上买2.5元一个的绕线电位器

网友:
感觉这车没力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加工的:
1;把7字原装的轴从齿轮上敲下来
2:买1支50到60长相同直径的冲针(冲针比顶针硬度高很多 ...

谢谢楼主的解答,期待你的更多细节图片和视频。另外长期关注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加工的:
1;把7字原装的轴从齿轮上敲下来
2:买1支50到60长相同直径的冲针(冲针比顶针硬度高很多 ...

楼主搞多一点细节图片呀,顺便来多一段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多一点细节图片呀,顺便来多一段视频啊

今天六一完工!

电启动!启动后发电!再经过稳压电路充电给12V电瓶和供电给舵机、10W Led鱼眼车头灯

3套减速器(人手更换)发动机和车轮转速比
约4.15比1理论极速超100km/h,跑了2晚速度极高但起步不打滑
8.1比1中速度,可以起步打滑
14.7比1大力量但最高速度有点慢
尽快上图和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六一完工!

电启动!启动后发电!再经过稳压电路充电给12V电瓶和供电给舵机、10W Led鱼眼车头灯

楼主的沙滩车哪家买的,给个链接看看。我问了一下某宝的运费真他妈贵。快递浙江到广东300元

网友:
顶了 此内牛人也

网友:
为了远离凤姐,不顶不行啊
LZ那个凤姐图比什么都强
再问一下,10W的LED,是自己D的还是掏包买的

网友:
凤姐那图太强了,不顶不行
10W的LED是自己D的还是万恶X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六一完工!

电启动!启动后发电!再经过稳压电路充电给12V电瓶和供电给舵机、10W Led鱼眼车头灯

楼主什么时候上视频啊

楼主:
充电模块买错了没恒流导致充电电流过大已烧2个!
正等待恒压恒流模块到货换上!应该完美了

网友:
人才啊   大型燃油遥控童车 0.o

楼主(2013-06-13):
6月13更新充电供电稳压电路
启动发电机改用250W升压模块调节升压值来控制HRD12008降压模块(HRD12008已改可调电压输出13.8V)输出电流

用这两模块原因是:发电机是共负接地的不能用一般的恒压恒流充电模块(一般恒压恒流充电模块恒流反馈电阻在负极所以负极短接时不能恒流,烧模块)

网友:
强人,多谢分享视频。

网友:
这车够拉风

网友:
相当牛的人

网友:
羡慕阿  搞台这些 玩才爽

网友:
有避震就好了

网友:
这可真是凶器了。

网友:
可以放发些图片

网友(2013-07-13):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加工的:
1;把7字原装的轴从齿轮上敲下来
2:买1支50到60长相同直径的冲针(冲针比顶针硬度高很多 ...

可以发点这个170W大功率H桥驱动舵机图片吗?

网友:
L298N电机驱动模块,可以代替170W大功率H桥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