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通刷er9x报错

楼主(2013-05-13):
=================================================================================
Started AVRDUDE
C:/Program Files (x86)/eePe/avrdude.exe -c usbasp -p m64 -U flash:r:C:/Users/Leo/Desktop/er9x/asdf.bin:r
=================================================================================

avrdude.exe: warning: cannot set sck period. please check for usbasp firmware update.
avrdude.exe: error: programm enable: target doesn't answer. 1
avrdude.exe: initialization failed, rc=-1
             Double check connections and try again, or use -F to override
             this check.

各位,
小弟在刷富斯er9x报这个错误,set sck period这个是什么呀,已经按照网上的教程焊好线了。。。插上usb之后,控的屏幕就亮了。。。

网友:
多半是ISP下载线驱动问题,试试用Progisp能不能读取EEPROM,如果能读说明驱动没问题,那就是EEPE的设置问题(前提是你的线焊接是无错误),原版的福斯9可以如果EEPE不能用可以试试companion9x,这个兼容多种固件,设置里面选成ER9X就行了!

网友:
SCK脚焊接错误。从右边数第6个脚是SCK。别焊错了

网友:
qw为什么要刷 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如果E文过关,对遥控器混控有一定认识,就大胆刷把。无限惊喜

网友:
usbasp驱动不对或者是没连接上,安好驱动后在设置里好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