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四方铝块上镗出两个平行孔?

楼主(2013-05-13):
孔径22mm,间距60mm,如何保证两个孔轴绝对平行,间距误差最小呢?

只有车床和四爪盘

网友:
说了也白说,就是不告诉你。

网友:
问题不错,也想学习。

网友:
问了也白问,现在的坏蛋多好人少 。

网友:
好人很多的,

这个用车床应该不容易做到吧,所以那位说个,说了也白说.

网友:
镗玩第一个孔后把端面车一刀(要尽可能光洁一些)。以端面为基准(表打在端面上)用四爪调整孔间距镗第二个孔。

网友:
我的方法 划线 做记吗 钻 镗 不就行了

网友:
我的思路,车床夹个铁板,压板孔先钻好,平面车一刀,不拆,做夹具定位铝块,铝块一面磨平,用压板压到车好的平面上,这样钻出来的孔基本是平行的。车床车平面也有误差,尽量保持装夹位置差不多。间距就看你的装夹的仔细程度了。

网友:
你用车床做铣床的活。

网友A:
卡盘上装镗刀,工件固定中拖板,咋整都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盘上装镗刀,工件固定中拖板,咋整都平行!

这才是正道

网友:
有人说这个东西中国人做不出来 上DMG 车铣复合上做 一定行

网友:
在车床上车出两个绝对平行的孔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然要镗床干嘛

网友:
做个工装,就能解决问题哦

网友:
我想铝块装在中拖板上,卡盘装镗刀,可能可以

网友:
做不好后果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还是上铣床外加工吧!

网友:
其实有车床有四爪卡盘很容易就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