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两次炸机原因:D260MG 齿轮打滑

楼主(2013-05-13):
大家都不玩450了,大家都不用D260MG了。
我还在飞450,我还在用D260MG。

大齿轮和小齿轮不是一体的,在空中打滑了。
大小齿轮吻合间歇性打滑,貌似跳舵,第一次小炸。
修好机后没发现舵机异常,没引起足够重视,第二次在空中彻底打滑,大炸。

DIY 解决方法:
用小钨钢尖充,在小齿轮与大齿轮的配合面敲十几个点(由于齿轮太小,不方便固定,要双人配合,一个抓住固定齿轮,另一个人敲,所以不方便拍图了),最后用铁锤把小齿轮敲到大齿轮搞定。

网友A:
这东西看样子可靠性不高呀

网友B:
我的DS92也是这毛病

网友:
舵机没工作炸鸡 500

网友C:
舵机电机短路   导致整个 陀螺重启   换了一遍设备  最后才发现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换舵机啊

网友:
换飞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看样子可靠性不高呀

金属间的这种配合,配合面都是光滑的(大齿轮内壁),可靠性真的不高。别是这种阶梯形的双齿轮传动的力又大。
呵呵,可惜厂家不会再做改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S92也是这毛病

呵呵,这么“高端”的舵机,齿轮应该要设计好一点。这种设计总会出问题的,总会有人碰到的。下次看看DS215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电机短路   导致整个 陀螺重启   换了一遍设备  最后才发现是舵机的问题

碰到这种故障,建议像修电脑一样,把连接的外围设备都拔出,然后一个一个插上去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碰到这种故障,建议像修电脑一样,把连接的外围设备都拔出,然后一个一个插上去试。

真没你想的 那么简单  导致  我现在 飞起来 都有恐惧感   是这样的   去年 11月   悬停  1.8米 左右  直接自悬N圈后  飘到空中  摔下来   跑过一看    3GX正在 重启   怀疑 狮子电池  接口不好  碰巧 遇到 都是这块电池的问题   修好后  用花牌电池  同样 大力侧翻炸鸡    看到3GX重启    发回亚托   检测  没有问题   收到大力侧翻炸鸡   开始郁闷了      论坛收个 ZYX   带上新手架   飞了10个起落   大力侧翻    因为都是飞  未知起落  出现的问题  根本没有怀疑 是舵机的问题  中间换了  铂金电调   FUTABA  遥控  你说我  悲崔吧   换了 K8   大力侧翻   在一次  无意看到  论坛说 金属舵机 外壳 有短路现象   就检查舵机   发现  有一个舵机 电机接口  有小黑点   随之  把舵机全都换了     并做了  绝缘   现在还没有问题  舵机在地面  这么试都没问题    问题就是 舵机短路  导致整个 UBEC  都短路  没电  陀螺重启

网友:
上强力螺丝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么“高端”的舵机,齿轮应该要设计好一点。这种设计总会出问题的,总会有人碰到的。下次看看DS21 ...

舵机使用一段时间不管好坏最好换掉,幸好都是在地面坏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