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PX练**桨选哪一种比较好!!!!

楼主(2013-05-13):
原厂桨真是贵,副厂的不知选哪一种,请教一下,那种桨经济耐用,目前我只悬停航线!!!

网友A:
别买飞越黄桨就行

网友B:
FBL100大桨最好用

网友C:
如果你常炸机,fbl100的桨并不耐炸。但是你要不常炸机(就算是常炸机),还是用原桨最好,升力也不错。我练倒飞的,一样上原桨。

网友:
能用 便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