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感度這樣增加對嗎?

楼主(2013-05-13):
請問…基本感度前面2個我若加10%,基本感度後面是不是也要加10%
  謝謝

网友A:
应该根据实际效果改变,不会每项都按比例增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根据实际效果改变,不会每项都按比例增加吧?

您好…
    請教若是GPS下定點搖晃,是要調那一個??

网友:
先查查飞行器自身是否稳定?怎么晃?再相应增加感度吧。

楼主:
增加那一個???

网友:
是左右晃?前后晃?上下晃?

楼主:
是左右晃前后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