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里G代码运行到499句就停了

楼主(2013-05-13):
搞不明白,每个程序都是运行到499句都停了,后面还有很多没有运行完的。请指教?

网友A:
没有用“和谐”,没有“和谐”的MACH3有几种,有的是运行150行,有的是500行,就停止不再运行了,必须“和谐”一下。

网友:
mach3的错,还是你G代码的错,还没听说过mach3运行有错的,

网友:
每个程序?

楼主:
重装的MACH3,以前没有问题的,现在每个程序都是用行到499句的,还试了一下,过去运行正常的,现在也是499的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和谐”,没有“和谐”的MACH3有几种,有的是运行150行,有的是500行,就停止不再运行了,必须“和谐 ...

请教一下,如何“和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和谐”呢?

你装的软件有没有“破解”文件?我们一般在网上下载的都是需要安装“破解”的。

楼主:
谢谢了,现在从网上找到“和谐文件”了,也可能是安装时没有安排破解的,太大意了,

网友:
和谐  和谐  和谐

网友:
和谐社会就得和谐

网友:
河蟹社会啊,河蟹了就好

网友:
和谐的好

网友:
和谐过后就是好啊,可以上500了

网友:
哈哈. 500行专门有500行的基本版.

楼主:
谢谢各位了,和谐社会果然还是需要和谐的,和谐以后真的就很和谐的过了5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