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高手进来指教下3D机设不设右下拉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喜欢上3D飞行后也买了些3D机,动手装的时候始终不确定是否要设右下拉倾角,在论坛上转了半天还是迷糊。请教下高手应该怎么做?小弟是菜鸟请前辈们勿拍砖哈!

网友A:
基本上都是要设的!是按照螺旋桨的尺寸和翼展的比例来设制的!!

网友:
为什么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是要设的!是按照螺旋桨的尺寸和翼展的比例来设制的!!

谢谢指导!能不能再详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能不能再详细点?

还真不好详细的!下拉角有个3度左右就行了!右拉角的话要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