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一套飞越sport450,请教下大神装机需要什么配件、材料、工具~

楼主(2013-05-13):
如题,小弟今天刚在TB上入了一套有副翼sport 450,
建议新手想先从有副翼入手,请大神勿喷
现在遇到个问题,小弟是新的不能再新的新手,不知道机器和电子设备到了以后装配起来应该需要什么辅助材料和工具

比如说热缩管,蛇管,多大的内六角螺丝刀,这些只是在论坛里零零碎碎的看到了一些,并不完整。

请问2个问题

1.请好心大神给列个装机所需的工具及材料清单,最好能详细点的清单,装机工具及装机所需的材料和配件最好都能写品牌和型号的全称,小弟好到TB上去查。

2.螺距尺有没有必要用rc log的,好贵的说,小弟不是有米之人,用国产十块钱一把的可以吗?

在此先跪谢了!

网友A:
工具:1.5mm、2.5mm、3mm内六角螺丝刀,其中1.5mm要两把;4mm、5mm、5.5mm内六角套筒,其中5mm要两把;球头钳一把;普通螺距尺两把;0#一字螺丝刀、十字螺丝刀各一把螺丝胶、润滑油、轴承油各一支;冰人或芳生螺丝(新手建议买冰人螺丝包);5mm热缩管1米/色;蛇型管1米;尼龙扎带1包;
配件:三轴(主轴、横轴、尾轴)、大小齿、大小桨、副翼钢丝、皮带、脚架自己看着买

网友:
还漏了尾管

网友:
楼上回答好专业。。。。

网友:
最重要的 是螺丝吧 原装螺丝有点软。升级12.9级螺丝。内六角螺丝刀一般2.0及以上的不怎么坏。坏就坏1.5的。TB 单买品牌散件1.5的。比如史丹利的。单只价格可以接受。【注意公 英 制的多买几把】其余楼上的已经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1.5mm、2.5mm、3mm内六角螺丝刀,其中1.5mm要两把;4mm、5mm、5.5mm内六角套筒,其中5mm要两把;球头 ...

太感谢了

网友:
√ 热缩管
√ 砂纸
√ 小剪刀
√ 焊锡丝
□ 螺丝
√ 桨平衡器
√ 记号笔
√ 香蕉头
√ T型头
√ 螺距尺
√ 球头钳
√ 电池绑带
√ 锂电池电量显示器(BB器)
√ 魔术贴
√ 螺丝胶
√ 十字盘调平器
√ 尖嘴钳子
√ 内六角螺丝刀,便宜的可以考虑宝工的,10左右一把,还凑合,最大的好处是他的杆子上下同样直径,头子秃了磨掉点继续用,按9CM的长度看估计能用到吐。或者买好的德国货,雷虎,EDS也可以
√ 镊子
√ 冰人螺丝
√ B6充电器145块记得在买个适配器40块
√ 蛇皮管(缠绕管)
√ 3MM减震双面胶(粘陀螺仪用)
√ 工具盒
√ 热风枪
√ 斜口钳
√ 大力钳
√ 套筒
√ 电烙铁头
√ 锉刀
□ 纤维胶带
□ 小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1.5mm、2.5mm、3mm内六角螺丝刀,其中1.5mm要两把;4mm、5mm、5.5mm内六角套筒,其中5mm要两把;球头 ...

新人建议什么螺丝包?被屏蔽了

网友:
冰人SPORT12.9级螺丝包,TB上30元

网友:
如果不改外丝横轴 套筒螺丝刀可以不买 用不上

网友:
不改外丝横轴,可以不买5mm的套筒,其它套筒还是需要的

网友:
但飞直机还是改为冰人外丝横轴要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