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BV20车床导轨热处理的价格

楼主(2013-05-13):
收到一二手车床BV20导轨看似没有热处理,不知在成都附近热处理的价格是怎么算的,如果其他地区也可以说说价格以供参考,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分几种   真空热处理   普通热处理  超级音频处理   DC表面镜面处理       普通热处理就便宜一点 一般 ...

仅对到导轨热处理,那床身也算进去??

网友:
勤加点油,勤清理,把清屑板搞好点一样用,我的床买来十个月了运行估计有百把两百小时了,现在越用越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