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的两条长尾巴真的没处放……

楼主(2013-05-13):
接收机的两条长尾巴怎么摆怎么不顺眼,最终损失了两支圆珠笔芯为代价搞定了。上个图给大家鉴定下,多提宝贵意见!
我的接收机是带两根长天线的,两根天线摆放时要求成90度,在直机的复杂结构上要成90度摆开且炸机时还不被拉断,确实不易。
方法是先将两根去油的笔芯成90度固定在直机上,然后将两根天线穿在里面,为了美化,笔芯外套了热缩管。

网友A:
这图看不明白   让人摸不到头脑   有点文不对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看不明白   让人摸不到头脑   有点文不对题呀

兄台不懂我心啊!

网友:
你说接收机天线问题   可你照个飞机PP    天线找了半天就露了一角
根本看不见你提到的什么笔芯怎么穿的   你能看见笔芯吗?

网友:
楼主不用这样搞,450飞不远,天线随便放,炸机不弄断弄伤就是

网友B:
有想法,不过这样的话右边的天线是不是容易在炸机时挂掉。

网友C:
楼主有点太强求了,450飞100多米远你还能看清姿态吗?要求这么高的接收距离有什么用,不是厂家要求90度你就一定要按着做,关键是根据实际需要。100多米的距离,天线随便放就得了。

网友D:
天线1一定要这样放的吗...响上不行吗..也是90度啊..

网友:
顶,很好看的

网友:
不用这样搞 直机也飞不了那么远

网友:
这也太长了吧,我是随便放的,也没啥问题

网友:
有想法,应肯定。不过小机子,飞不远飞不高,用不着这么考究。

网友E:
我的是跟着二根尾撑走

网友:
确实怎么摆都不美观,倒不如不用管它,不管咋样弄成90度就完事 呵呵

网友:
没必要 450飞不出100m 垂不垂直 信号都很好

网友:
一般固定翼飞得远  才要求 天线90°     大神请斧正

网友:
就个小飞机能飞多远,搞这个感觉多余了

网友F:
其实LZ把厂家所说的两条天线要呈90度安放给误解了,只需要天线的末端(大约3公分,外面没有护套的那部分)呈90度即可,而对于450或者直机而言,真心木有必要,撑死了200米的距离

网友:
估计剪了都可以

网友:
楼主这样 那如果炸鸡的话会不会把天线给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跟着二根尾撑走

我也是让天线跟着尾撑走,到了天线裸露部分,让两根天线不平行有一定角度就好了。

那长长的天线,前面好大一节都是馈线,它们不需要成90度夹角的,最后那短短的几厘米才是天线的有效部分。

网友:
2个天线黏在尾撑上就可以,这样炸鸡肯定坏,说不定把接收机都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想法,不过这样的话右边的天线是不是容易在炸机时挂掉。

不会啦,笔芯韧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点太强求了,450飞100多米远你还能看清姿态吗?要求这么高的接收距离有什么用,不是厂家要求90度你就 ...

还有个原因是比较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1一定要这样放的吗...响上不行吗..也是90度啊..

却可以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LZ把厂家所说的两条天线要呈90度安放给误解了,只需要天线的末端(大约3公分,外面没有护套的那部分)呈 ...

真心是为了美观!以前两根天线随便放,控的功率降到最低也爽飞不失控。

网友:
这个就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呗!只要不要跟金属件接触就好了!

网友:
用胶带直接就粘在尾管支撑架上

网友:
本人的华科尔1002接收机天线是绕在尾撑上的,末端用小号扎带扎住就行,从来没有出现过失控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