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初级1447桨和1555桨直径是多少?

楼主(2013-05-13):
问个很初级1447桨和1555桨直径是多少?

网友A:
你直接问GOOGLE不好吗

网友B:
确实初级。。。这样不适合开始飞四轴 先潜水吧。

楼主:
是多少厘米?。我要的是厘米数

网友C:
自己去百度

网友D:
前面两位是直径,后面是螺距,一般单位是英寸,乘25.4即可(一英寸约等于25.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