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各位高手,这个视频第22秒-23秒的翻转动作叫什么?

楼主(2013-05-13):
想请教下各位高手,这个视频第22秒-23秒的翻转动作叫什么?如何操作,先谢谢了!
http://share.vrs.sohu.com/my/v.s ... &autoplay=false

楼主:
啊,怎么发不了视频呢?http://share.vrs.sohu.com/my/v.s ... &autoplay=false

楼主:
再试试
http://share.vrs.sohu.com/my/v.swf&topBar=1&id=26995758&autoplay=false

楼主:
还是不行啊
<object width=640 height=515><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share.vrs.sohu.com/my/v.swf&topBar=1&id=26995758&autoplay=false"></param><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param><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param><param name="wmode" value="Transparent"></param><embed width=640 height=515 wmode="Transparent"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quality="high" src="http://share.vrs.sohu.com/my/v.swf&topBar=1&id=26995758&autoplay=false"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object>

楼主:
一个个试:

楼主:
呵呵,麻烦各位高手帮看看

楼主:
是啊,第22秒到23秒的这个翻转动作,麻烦指点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第22秒到23秒的这个翻转动作,麻烦指点下!!!

我看不就是瞬间拉升180度后加一个横滚么

网友:
比较快的蛇滚
操作嘛,不断补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