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突然坠落!!

楼主(2013-05-13):
昨天用飞越六轴挂5n相机拍照片,缓慢降到大约40米左右,突然停转几乎垂直坠地,掉在水泥路上,坠地时是翻着的,电池先着地变形,损失惨重。起飞不到8分钟,电显也没报警,是在用遥控快门拍下最后一张的同时所有电机停转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是倾斜模糊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哪吒加GPS,请大家诊断。

网友:
阿虎严重慰问阿童木!

网友:
呃呃呃,越看,我越不敢下手naza了

网友:
最近事故多多啊   搞的都不敢玩多轴了

网友:
跟我坠落情况很类似。

完美悬停。忽然就翻掉。

是新固件么?

网友:
同情,玩航拍切记早晚都会摔的,要注意安全呀。

网友:
好危险吖。相机没事吧。

网友:
是不是最近固件有问题?

网友:
看楼主的电调是好赢电调,出现这样突然停转一般只有2个原因,主控和电调,主控我不知道,好赢电调从2010年的AVR单片机风波后就不在可靠了,有死机现象,建议楼主换了吧,死机不会坏,重新上电就会没事了

网友:
最近多轴事故太多。质量不过关。

网友:
貌似这几天每天都好几起大事故呀

网友:
我靠..这样的话机架废了啊...
慰问...还是固定翼稍微安全点啊.

网友:
我去 又出事了。。。。。。。。

网友:
电池废了?

网友:
我的炸坏三个电机可怜啊

网友:
山东模友表示慰问

网友:
Naza 是什么固件?
六只电调的正负极如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