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驱油动步战,第二季图片

楼主(2013-05-13):
8驱油动步战,第二季图片
又是2个月过去了,进度还是不快,主要工作比较忙,只有周末时间,还要带小孩,看来爱好只能排在第二位了。废话不多了,直接看图,和大师们比起来差远了,但是积累了不少经验,为以后打下基础就好。

楼主:
总体进度80%吧

楼主:
欢迎提意见,但是不要喷粪哈

楼主:
能看到了吗,感谢版主

网友:
就等看上色了。
楼主可以选择薄铝板或pvc板代替木板的

网友:
发动机能不能换个21或者以上级别的?感觉18的鸡鸡小了点。油车振动大外面的车壳看样子还做得比较牢固。顶!

网友:
民间高手!

网友:
楼主,搞多几个越野的视频看看吧!

楼主:
下一步的计划,继续细化细节,然后就是涂装和发动机降温调式,降温2个办法,水冷和风冷,看哪个效果好,估计水冷要好点,但是比较复杂

网友:
春心荡漾中,计划把小狗改成阿联酋版的bmp-3

网友: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图多看得很爽。期待完成视频

网友B:
人与车之间的比例超越现实了

网友C:
赶紧上色,用ABS板要好看点,没那些抽芯柳丁了

网友D:
终于看到有点意思的帖子了? 楼主 我感觉那个油箱换大点的吧。一箱油也就30分钟左右 。还有既然是做仿真装甲车 就搞电启动吧 ,就是引擎后面带一马达 。然后壳子上面弄个洞 插点火器。玩油车最痛苦的就是 手拉发动。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泡几分钟就熄火 是不是断油?

网友E:
瓶盖当热像仪~~我小时候也这么干过
顶~等跑车视频

网友F:
说实话,不是不想做遥控电启动,只是自己能力有限,无法太大变动波箱的格局,因为大家看第一步帖子就知道,整个底盘全部都是无限10车的零件,就是因为我无法加工波箱,所以布局很受限制,我在第3季的改造中会加入电启动等一些智能化的遥控装置

网友G:
期待楼主第三季。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没有桥间差速器啊?

网友H:
高手,还是考虑用铝板吧,

网友I:
感觉车噪音能否小点,速度好像大油门却跑不动似的,建议加大马力

网友F:
现在开始布线做灯光了,这是个慢活啊

网友J: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K:
传动好复杂啊

网友L:
地盘有些矮啊!影响越野哦

网友M:
还是把那几个兵人拿掉吧,破坏整车形象

网友N:
楼主牛B啊!一定花了不少精力啊!

网友F(2013-06-27):
现在在为女儿做幼儿园毕业礼物,装甲车只有无限期停工了,估计下个月可以恢复进度

网友D:
这相当于把两个94155结合成8*8. 原来的18级引擎对这个8轮式是不是吃力了点。动力重量比不平衡啊 。还请LZ上视频一探究竟。

网友O:
再接在励!

网友P:
帅!好强动手能力!
只是,第19张图片里那两台粉红色街跑是油动还是人动?

网友:
牛人啊 上色后肯定好看 补点腻子啥的 就是怕不抗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