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18A坏了 能不能修好啊?

楼主(2013-05-13):
今天不小心把我的大滑板上面的铜螺丝给弄坏了     请教一下  这个螺母可以车吗?(是反细丝)     或者是求购这个配件(最好是丝杠带螺母)

网友A:
那个固定销直接车一个,螺母那打个沉孔,把固定销敲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固定销直接车一个,螺母那打个沉孔,把固定销敲进去。。

这个里面是带螺丝的  用螺丝杆固定的

网友:
固定销打个通孔,你那个螺母那一定要还留有螺纹,固定销大约进去螺母那3mm足够定位 了。

网友B:
我专买了M16x2左,丝锥改手板车小托班,,,,,,,,,,M14x2左丝锥,,,做车床尾座,,

网友:
我有一个,已经PM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能拧断,你用了多大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专买了M16x2左,丝锥改手板车小托班,,,,,,,,,,M14x2左丝锥,,,做车床尾座,,

0618 的螺距是 1MM

网友C:
这个怎么会断喃 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
车个丝。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会断喃 修好了吗

没有    正郁闷中

网友:
正是练习的机会。

网友:
玩车不会搞这个?功底还需要加强。

网友:
这个螺丝就是个固定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复或重新做都可以,刚中毒时外加工了一个很便宜20元,图在说明书里易损件都有图和尺寸,楼上有现成的也很 ...

这办法好。。。。。

网友:
东西小,娇嫩,一定要小心,喝多了,不要干活。

网友:
平面处抽个螺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