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1:14的玩具车想改成2.4G的比例控制都需要什 ...
【求教】一个1:14的玩具车想改成2.4G的比例控制都需要什么?

楼主(2013-05-13):
有一辆1:14的27MHZ的遥控玩具车,带差速控制的那种,因为发现配的枪控太简单,按下前进扳机,车子就是按照一个速度向前跑,快慢没有办法控制,而且中途如果停止操作,再次操作的时候发现车子会没有反应,只能走到车子身边才能遥控,车子本身不是4驱动的。前面有
舵机
控制前2个轮子的方向。所以想把它改造成2.4G控制的,除了使用2.4G的
遥控器
和接收机外,还需要其它的配件吗?车子本身的
电机
不想换了。只是想能够实现油门快慢的控制和中途操作不失控就行

网友A:
有刷电调

网友B:
看我有个帖子

楼主:
3楼的有什么帖子呢,看不到啊。给个链接

楼主:
有没有知道呢

网友C:
一个车用有刷电调20,30a随意,2.4G控和接收,几块锂电池。用镍氢的也可以。再加一个9克舵机实现方向比例控制。
另外可能需要准备一对jr插头,用来接电调和马达,直接焊死也可以。其他就没什么了。

网友D(2013-06-28):
什么车车哦、。给个连接看看,我也想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