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技术支援啊!!help

楼主(2013-05-13):
我现在有四轴飞行器,还有一部iphone和一部裸狗,我想让iphone或者裸狗挂在四轴升天拍照片!重点是拍相片啊,不是录像,因为是去参加一个照片大赛的!请问除了录像截图,还有什么方法能控制iphone或者裸狗在上空拍照片吗?时间紧急,大神相助,不胜感激,临表涕零,不知所云

网友A:
设定连拍不就行了么

网友:
飞机都能控制,难倒控制相机快门还有难度吗?

网友B:
要是拍照片,还是上个卡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连拍不就行了么

裸狗3能设置连拍?对了,好像可以用iphone控制裸狗3拍照的,距离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拍照片,还是上个卡片机吧。

上了卡片机,然后怎么弄?一直连拍还是用什么遥控单片机拍照

网友:
IPHONE 可以 WIFI  控制狗3,不过有可能会有干扰飞控和接收机

网友C:
装个延时拍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延时拍摄啦

呵呵,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参考GO 说明书,切成连拍模式

网友:
狗3有自带的连拍……开机后默认是录像,再按一下是单张拍摄照片,再按一下就是连拍照片了。具体设置可以看看说明书。狗3说明书论坛里有

网友:
这个简单,狗3有延时拍摄功能,设定为60秒一张,上天前安快门就一直拍,下来总有好的一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了卡片机,然后怎么弄?一直连拍还是用什么遥控单片机拍照

        遥控控制快门。可以用小舵机 ,也可以用电子开关。但是,用电子开关控制快门必须对相机动手术。   有些相机可手动调焦,焦点调到无穷远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