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开机就显示:-LU-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3-05-13):
如题,今天开床工作了一会,看电机较热,就停机了一会,变频器按停止(没断电)就显示:-LU-,接着再怎么启动都不动了,什么原因?难道就坏了?有懂行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网友:
帮顶,等高手指点,我等可趁机学习一下

网友A:
提示欠压  要是输入电源正常 那就是变频器坏了 可以量一下接线排上有5V 10V或12V .24V 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欠压  要是输入电源正常 那就是变频器坏了 可以量一下接线排上有5V 10V或12V .24V 电压是否正常?
...

谢了!

网友:
台安N2系列的变频器说明书  http://www.rayfile.com/files/495 ... -b73a-0015c55db73d/  里面有各种故障码解释说明及排除方法。
家有变频器怎可没说明书?

网友:
找说明书就对了,呵。。。。

楼主:
过后开机故障消失,但过几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头痛啊

楼主(2013-06-16):
昨天这种故障又出现了,怎么插电都不动。与朋友说是电压不够,但半夜或清早插电还是这样,郁闷。。。。。。。

网友:
估计有问题了,我的受潮后就是这样,放着就好,现在没用不知道还有没有

网友:
LU ?  撸?  这种提示令人费解

楼主:
准确的说,应该是LV

网友:
欠压提示,有可能输入电线有虚接,一般拔电后都有这个提示

楼主:
拔电后跳动显示一会,但插电后一直跳动显示,什么原因,说欠电,我量了下电压,216V

网友:
有可能是检测电路故障,检测信号是通过降压电阻取样,经光耦隔离后信号送至主控制板进行处理。如果降压电阻、隔离光耦出现损坏,变频器就会显示LV故障信息。

网友:
下说明书来看啊,台安的变频器在说明书里有报错信息的详细介绍
lv应该后面还有c,完整的显示是-LU-C-,
原因
1. 电源电压过低
2. 电源电压变化过大
解决方法
1.改善电源品质或调高F_031
2.设定较长的加速时间
3.加大变频器容量
4.电源输入侧加装电抗器
说明书里抄的。应该台安的都是通用的吧

网友:
coursesq兄弟说得对,下载对应的说明书,根据故障代码的提示,找出问题。
前几天遇到一台变频器就是正常工作中自行停止,然后就无法启动,查阅说明书,找到变频器中的故障记录,提示有过热和过压,检查电压正常,但注意到风扇运转不畅,清理积尘,清除故障记录,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如果做过相应的调整仍不正常就是硬件故障了。

网友(2013-09-28):
故障现象显示是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台安的检测电路在开关电源次级,有个1u、250v的小电容
换掉就好了
距离近的话免费帮修,我在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