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水机,有飞过A5的大大么

楼主(2013-05-13):
本人上班族一枚,没空做飞机,只能买现成的。夏日炎炎想飞水机,看中了那款A5水机,发现有两种规格,老款一米四翼展,新款一米左右,水鞋布局也不同(见下图)。求飞过这款飞机的大大推荐,哪款好些?我手头还有几块22003S的电池,希望能用上。另外还有什么好点的水机?知道北极星和海风也不错,和A5对比如何?

网友A:
新出那个水机叫”海潮“的不错的,傻猫那里就有了。楼主可以去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出那个水机叫”海潮“的不错的,傻猫那里就有了。楼主可以去看看了

没找到啊,叫海潮?

网友:
哈哈,傻猫下架了

网友:
如果喜欢动手,建议自己做北极星,新手建议做翼展1米的,好飞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啊,叫海潮?

你去模型三国那里找一下飞猫模型就会找到了

网友:
水机玩卡塔琳娜吧,听说有的伪劣厂商做出来的A5太难飞了

网友:
推荐海风,好玩好看,海潮有点简单过度了,北极星则是纯垃圾

网友:
A5超难飞,翼面小了转弯易失速,我昨天的起飞后就光荣了。。。

网友:
MD塞加水脚好飞,DLM的卡塔琳娜也好飞 但是重,左右翼水脚过长,降落时要注意保持速度。 KT板做的双发 机身轻 用3成油门就能巡航,比单发省电,能飞20多分钟。

网友:
我的那架首飞副翼反了光荣了,炸成2断,但是修修居然还能飞 - -巨稳

我那架是1.8米翼展的

网友:
卡塔莲娜  其实穿上水鞋都是水机

网友:
内容A5朋友做过很不好飞建议做北极星

网友:
飞水机,万一炸到河里还要用船去捞吗?

楼主:
看到海潮了,也不错,我现在纠结到底买海潮还是A5,貌似A5不能用大电池啊,超过1300的就不行。

网友:
如果是新手就不要玩水机,如果是老手,做个水鞋就能水上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海潮了,也不错,我现在纠结到底买海潮还是A5,貌似A5不能用大电池啊,超过1300的就不行。

翼展1米1那个小A5?整机起飞重量也就400克多点,为啥要用大电池呢,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
A5坑啊 不推荐 又丑 海潮不错就是没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