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一般能耐多高的温度?

楼主(2013-05-13):
我的500配的朗宇2825,KV1700,6分钟悬停下来摸着烫手,感觉温度70度了
这正常么?还有哪位知道电机一般能耐多少度?

网友:
感觉不超过100度应该没问题吧,猜100度不至于融化绝缘漆,大神纠正

网友:
是的  100度不会融化漆包线的漆的  貌似看到过虫子的电机的漆包线介绍耐高温180度

网友:
你配的电机有点儿小吧,小马拉大车容易烧掉~
500级的马达应该是3*2*级别的。

我每次都是手测温度,飞完后用手触摸,能坚持1s以上才继续飞,不然就停下来让马达冷却

网友:
你的500电直的电机是小了,应该使用2835,2825比2835小了1/3,不发热才怪呢。另外,电机工作时过热对哪一方面都是没好处的,第一大大宿短电机使用寿命,第二白白浪费你的电池能源,你看哪一方面划算?

网友A:
B级:130度
F级:155度
H级:180度
C级:200度

有特殊的耐高温漆包线400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级:130度
F级:155度
H级:180度

一般马达哪个级别?

网友:
我最近也发现飞500马达开始发烫了,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原因,马达是500M,一个起落下来手能摸上2秒吧

楼主:
2825不也是号称500级别的马达么……还有人推荐说发热量低很暴力,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2825不也是号称500级别的马达么……还有人推荐说发热量低很暴力,唉~~

XXD 3126 PRO

请尊重别人劳动成果,严禁恶意灌水!乱灌水会被封号处理哦!

网友:
正常来讲,按照推荐的马达装,是不会烧掉的,除非RP爆发!天气热,电机高温很正常,冬天蝎子都能烫手,也没哪个说蝎子不好用。。。所以说,不用过于纠结电机的温度。

楼主:
度娘了一下,铷铁硼磁铁的最高工作温度根据型号不同分别为80,120,150度,只能期望朗宇用的是好材料
不管了,要是挂了就换个植物3026去,风评都还可以

网友:
确实很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