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的遥控接收器的天线断了,其他杂牌天线装上也能用吧 ...
T8FG的遥控接收器的天线断了,其他杂牌天线装上也能用吧!

楼主(2013-05-13):
T8FG的遥控接收器的天线断了,其他杂牌天线装上也能用吧!

网友A:
我以前修过电脑
电脑的要求是只要是相同规格的东西就可以代换的
我自己的电子设备也是哪里坏了,哪里换
其实按要求是可以使用其他替换的
但是,这个很多人都是相信原厂的东西
我自己的经验是可以,你可以仔细斟酌
大胆试验,小心求证,做好了,做个拉距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