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子无刷 飞线 爽完(教程)

楼主(2013-05-13):
无刷飞线示意  第23脚  飞线 给俯仰
木有好的线材直接舵机上拆哈哈哈
哥俩好 不错不错
云台 一代退役咯
飞线细节 2
稍后放出 新老云台 对比视频

飞线1

飞线1

没通电真的跟死狗一样的

没通电真的跟死狗一样的

哥俩好

哥俩好

退役咯

退役咯

焊线

焊线

接线

接线

焊接完毕

焊接完毕

飞线

飞线

网友:
轻轻插一下

网友A:
其实不用飞线的,只要把传感器换个方向,横滚当俯仰用,A1还是直接控制俯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飞线的,只要把传感器换个方向,横滚当俯仰用,A1还是直接控制俯仰的

你这个办法也在用,可是,当俯仰到了90度,就开始抖  不知道飞线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电机用的是哪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飞线的,只要把传感器换个方向,横滚当俯仰用,A1还是直接控制俯仰的

可以用,但是不能大于90°,更不能360°。
接到A0转多少圈都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办法也在用,可是,当俯仰到了90度,就开始抖  不知道飞线是否可以解决

如果是刷的毛固件,飞线可以解决,想转多少圈就转多少圈。前提你要有滑环。

网友:
这效果敢敢的

网友:
求参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刷的毛固件,飞线可以解决,想转多少圈就转多少圈。前提你要有滑环。

毛子的固件哪里可以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