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主轴校正方法

楼主(2013-05-13):
这个方法,适用于450以下直机主轴轻微炸弯后的校直。

用到的工具有:一根新的相同型号主轴做为垂直基准,台钳做为夹具,活动扳手做为扳直工具...

首先将炸弯的主轴基本扳直,然后与做为基准的新主轴并在一起,通过查看两根主轴的缝隙,找到进一步校正的位置...

将待校正的主轴固定在台钳上,如果台钳固定在有垂直参照线的板上,可以更方便地校正...

利用活动扳手的尾孔,慢慢用力板直...

校正后,两根主轴间基本看不到缝隙

【2013/05/26更新】飞越DFC主轴规格特殊,独此一家别无山寨,上星期飞越DFC主轴断货,一根主轴矫正了两次,继续服役中

网友A:
一根主轴才几块钱?

网友:

虽然一根主轴不值得折腾,但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感谢分享

网友:
个人感觉不太可能 扳直,这种检查方法的精度太差了,也许能将就用,但是估计震动比较大

网友B:
把新旧主轴放镜子上滚几圈,细心听听。也许你就会放弃这折腾了

网友:
在骄正过程中如果搞花了,就白做了,建议不要折腾,搞花了的机会好大的

网友C:
一根轴才1元钱  实在没必要这么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新旧主轴放镜子上滚几圈,细心听听。也许你就会放弃这折腾了

你是老鬼吗?

楼主:
折腾完,几乎没有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根轴才1元钱  实在没必要这么折腾

求1元一根的DFC主轴连接

网友:
顶,这样的动手能力。

网友:
没台钳的人飘过。。

网友:
感觉这样精度不好吧 高速转动的 坏了还是换吧

网友D:
我好多年以前的时候,都是放在窗台上滚,然后看见贴合处有缝隙,就停住,拿小锤子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主轴才几块钱?

积少成多啊,哪个模友手里没有一大堆报废的主轴,赞起来查查多少钱。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方法是好,可惜我飞500用不上,太粗了,,

网友: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呵呵。。我有多少这样看起来时直的主轴都丢了。。。 装上飞机就是另外一码事情。。

网友:
环保,但不一定好使

网友:
好方法 学习了

网友:
以前也纠正过主轴、横轴和尾轴,但回想起来觉得没必要。。。

首先,时间成本很贵,其次,纠正后的轴肯定没有原来的完美,偏心的振动会使轴承坏得快,得不偿失。。。

网友:
不保险,精度无法保证。

网友E:
修复后的主轴能不能达到完美,跟新的一样,其实只要用手机上装一下震动记录的软件或者有提供健康值的飞控,装新轴试飞,记录下悬停下的震动指数,再用校正过的主轴飞,对比一下数值就知道。
我也曾经试过使用校正主轴,毕竟炸鸡太多,好几十根主轴觉得丢了可惜。但是装上设备一试飞,从震动大了太多。斜盘、尾舵、轴承都要承受主轴弯曲带来的额外震动和磨损,完全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LZ有VBAR,可以看一下导出日志,震动可能早就告警了。

网友:
衷心支持楼主!

玩模型的乐趣就是创新,想一些办法来解决问题。
炸了就换是最省事的办法,也会由此失去一些乐趣。
多一种办法,总比只有一种办法强!
钱是自己的,资源是全社会的。

期待厂家推出“主轴以旧换新”!

网友E:
其实厂家要退出以旧换新,真是好事儿,第一保证了飞机设备精度和磨损,第二,厂家回收材料再生产。加点费用也都好啊。

网友:
俺现在基本没买过主轴,都是自己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复后的主轴能不能达到完美,跟新的一样,其实只要用手机上装一下震动记录的软件或者有提供健康值的飞控, ...

主轴偏心导致的震动,装机后很容易看出来。对于轻微炸弯的主轴,校正经验多了,基本可以完美校正。对于华科尔20元一根的小机主轴,最好还是省省钱包吧......

网友F:
5imx里的前辈早就外场校正主轴了。

网友:
炸成L型的搞的定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偏心导致的震动,装机后很容易看出来。对于轻微炸弯的主轴,校正经验多了,基本可以完美校正。对于华 ...

主观臆测的认为校直了。。。飞机可不容不得凑合,轴承、马达消耗会很快,尤其是尾舵机。
测振动值还是很科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多年以前的时候,都是放在窗台上滚,然后看见贴合处有缝隙,就停住,拿小锤子敲

早也这么搞了,不过在玻璃上滚,手里十几根主轴,炸了多少年了,还在用着

网友:
其实只飞飞悬停、航线,易损件都不用校正的,直接飞就是。
什么小弯的主轴、横轴、尾轴、扫过几个齿的大齿盘、翻开的皮带、传动齿都无需校正和更换。
飞3D就另说,弯一点都可能机器震开花儿。

网友:
好办法哦!看来俺有必要找个大点的夹台了

网友:
一种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网友:
这种钢轴弯了再校直就变软了,金属特性所致,即使完全保证精度也不好用,飞飞就知道了。不过楼主的精神可嘉,赞一个

网友:
如果没有主轴可以这样试试,不过很麻烦的,也不一定能弄好

网友:
这方法可行

网友:
还是放到玻璃上滚吧

楼主:
飞越DFC主轴规格特殊,独此一家别无山寨,上星期飞越DFC主轴断货,一根主轴矫正了两次,继续服役中

网友G:
如果只有一根轴,拿什么参照

不好找块玻璃,在上面滚一下就知道平不平。

网友:
此方法可行,可以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只有一根轴,拿什么参照

不好找块玻璃,在上面滚一下就知道平不平。

在玻璃上滚动,无法精确调教

网友(2013-09-06):
建议少弄几次以免金属疲劳断裂!~

网友:
看论坛介绍过一个好方法,找块和主轴一样高的高硬铁块,中间钻一个直径精度高一点的孔,插入,锤子敲到底,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多年以前的时候,都是放在窗台上滚,然后看见贴合处有缝隙,就停住,拿小锤子敲

嗯嗯!感觉这个方法更靠谱!顶一个!

网友H:
以前自己用进口顶针做了3根450主轴炸了半年都没有炸弯过一条! 不过加工麻烦,要切割-打火花(钻嘴钻不动)-开中间的卡槽~

网友:
精度问题,虽然直了,但是确实精度达不到。。实在没有必要,换一根最好

网友I:
我有主轴N根   有需要的话联系我可以免费送  邮费自己出

网友:
自己感觉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主轴N根   有需要的话联系我可以免费送  邮费自己出

适合PRO的没,我要

发到付就行了

网友:
身边的朋友一直在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3-10-30):
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
生命在于运动,探索在于好奇,技术在于练习,修理在于折腾。

网友:
迷你魔,不得了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拿轴在玻璃台上滚可以看哪里弯,甚至可以检查出肉眼看不出来的细微弯曲,却会产生震动。矫正可以拿压床,单位里有的,我的450的轴基本全部炸过一遍,都自己娇直了再用的,效果很棒,但要有耐心,要一点点地朝弯曲的反方向压。我的固定翼发动机也炸过,发动机轴弯了,也是这样矫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5imx里的前辈早就外场校正主轴了。

笑喷 呵呵 真喜感

网友:
会不会把新的也弄弯了

网友:
值得表扬,毕竟有点点弯就不能用很浪费,虽然便宜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能完全水平么?

网友:
这都有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厂家要退出以旧换新,真是好事儿,第一保证了飞机设备精度和磨损,第二,厂家回收材料再生产。加点费用 ...

你这个建议太好了

网友:
一般有一点偏差我就换了。其实横轴可以用校准过的,主轴不行,高速后震动会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多年以前的时候,都是放在窗台上滚,然后看见贴合处有缝隙,就停住,拿小锤子敲

我也是这么搞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5imx里的前辈早就外场校正主轴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自己用进口顶针做了3根450主轴炸了半年都没有炸弯过一条! 不过加工麻烦,要切割-打火花(钻嘴钻不动)- ...

其实主轴硬度高了不是好事,炸机的力量总是要泄掉的,主轴不弯,中联也要弯。与其中联弯了还不如牺牲主轴。

网友(2015-02-04):
引用 楼主:
求1元一根的DFC主轴连接

真有一元一根的你敢用吗?

网友:
狂顶有手艺的!

网友:
围观,,,,哦是这样,,,走了!

网友:
算了吧,还是换新的。

网友:
这台钳加上那个不明物,该买多少450主轴!

网友:
看到这帖子改天我发个主轴校直的帖子,适合轻微变形

网友:
校校再用还是可以用的,那10元3根的新主轴也不是很直,都多少还会有点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