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微型摄像头

楼主(2013-05-13):
重量50左右,不需要图传,够清晰就行。

网友A:
我用汽车后视高清摄像头,只保留摄像头和20厘米左右一段线,不用哪个变压盒,5伏供电,只有三根线黑红黄,就是地正和信号线,只有十多克。一节锂电也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汽车后视高清摄像头,只保留摄像头和20厘米左右一段线,不用哪个变压盒,5伏供电,只有三根线黑红黄,就 ...

会抖吗?

网友B:
有微型的啊。。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微型的啊。。几十块钱。。

那种很烂,挂飞机上会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很烂,挂飞机上会抖

抖怕啥。。摄像头你只用来看着飞啊。。录是另外的事儿了。。其实直接黑狗三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