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者有一问:全重两斤多一点的X模式450机,能放心飞吗?

楼主(2013-05-13):
入门者有一问:朗宇A2212 KV980+1045桨的X模式450机+3300MAH的电池全重两斤多一点,能放心飞吗?

网友A:
2斤多?我用5000mah的电池,1.2公斤。。。飞的很愉悦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B:
你的放心飞是什么意思?不会掉下来?
除掉初学阶段,后来开始稳定飞行,结果最近掉了好几次了,郁闷死了。

网友:
来学习了。一直在想这个重量问题。看来我的还没超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放心飞是什么意思?不会掉下来?
除掉初学阶段,后来开始稳定飞行,结果最近掉了好几次了,郁闷死 ...

就是就我的机体重量,以我的动力配置能不能提供足够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斤多?我用5000mah的电池,1.2公斤。。。飞的很愉悦

动力配置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就我的机体重量,以我的动力配置能不能提供足够的拉力

你这个配置,上限重量2公斤。
建议实际飞行不要超过1.5公斤。

网友:
飞你的。放心飞。

楼主:
看来是没问题了,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