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47桨和1238桨的纠结!求首长们赐教!!!

楼主(2013-05-13):
我做的配置是:1、DJI-NAZA V2
2、飞越 Tarot FY680折叠六轴6轴飞行器纯碳管机架
3、恒力4822 390KV (6S)
4、好盈 铂金30A(6S)

预计将来加上云台图传电池等,整机重量会达到4500g左右。

现在比较纠结桨的大小,若配1238,两桨边缘的距离仅40mm左右,担心桨和桨之间产生的气流会导致不稳定。若配1147,又感觉拉力不够。很纠结,请首长们给个指点为谢!

网友A:
呀?不是说680可以最大上14的桨么?怎么上12的桨就只有40MM桨距了呢?

网友:
我也纠结半天了,装过的高手们没人回答。我是这么想的,6s电配低kv电机要配合大桨才能发挥,否则效率还不如4s加稍高kv的电机。680轴距限制,我现在配了4225 610kv的电机配合1238桨,准备4s电池系统并联用。

网友:
不知道和不合理,摸索中。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B:
飞越 Tarot FY680折叠六轴6轴飞行器纯碳管机架~~~~这货如何?精度好吗?最近估摸着想入个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越 Tarot FY680折叠六轴6轴飞行器纯碳管机架~~~~这货如何?精度好吗?最近估摸着想入个呢~

我的在路上,装好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在路上,装好告诉你

好~期待下

楼主:
又发现一款  新款六轴航拍多旋翼机架有DJIS800 上12寸桨无压力了,不过没有680霸气,飞越还新出了一个T810,价格有点小贵,有点舍不得啊,哎真心很纠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呀?不是说680可以最大上14的桨么?怎么上12的桨就只有40MM桨距了呢?

那是四轴,六轴不行吧

网友:
四公斤?有些重了,我的类似六轴也是4822,1238,NAZA,狗3云台,图传,OSD,起飞不超过2.4公斤,如配5N也不会超过3公斤。动力线不要太粗,很占重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发现一款  新款六轴航拍多旋翼机架有DJIS800 上12寸桨无压力了,不过没有680霸气,飞越还新出了一个T810, ...

貌似 810 太重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是四轴,六轴不行吧

确定是六轴,飞越铺子里商品描述写了的!我之前准备换机架的时候专门研究过,当时准备买这个680机架用13的窄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六轴,飞越铺子里商品描述写了的!我之前准备换机架的时候专门研究过,当时准备买这个680机架用13的 ...

680似乎还是 12寸的浆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80似乎还是 12寸的浆合适?

嗯,12的合适。我们俱乐部的680用的1238桨,可以!很不错!

网友:
用小桨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12的合适。我们俱乐部的680用的1238桨,可以!很不错!

你们用的神马桨?碳桨还是APC?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神马桨?碳桨还是APC?

用碳桨的比较多,碳桨刚性好一些,而且轻……不过得买好点的碳桨,不然平衡很有问题!

网友C:
不知道你的390kv  6s 电 续航时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390kv  6s 电 续航时间是多少?

配件都还在路上,前方路漫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