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科尔遥控器是哪种接口。

楼主(2013-05-14):
请问华科尔
遥控器
是哪种接口。现在市面上的加密狗一般都配三种接口的转接线,大圆口、小圆口和方口,华科尔能用吗?谢谢!

网友A:
3.5音频插口

网友B:
楼上正确,不用转换。

网友C:
都可以用,旧款的只能用方头的,如2601.

网友D:
我的模拟器自带的音频线断了,网上重新买了根秋叶原的音频线
今天插到遥控器上,没有反应哦,和模拟器连接也连接不上
什么情况呢?
有谁了解情况指导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