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 改装的问题!!!请教大师级人士......

楼主(2013-05-14):
在改装过程中 发现有个三插预留的位置 于是自己焊接了三插端子 母口  如下图  不管是装电位器 还是三段开关 控监视器里没变化 想请教下高深人士 这个预留孔是做什么用的? QQ414824818 甚是感谢!!

红色的位置

红色的位置

网友:
监视器只显示7个通道,即使有变化你咋个看得到呢

楼主:
思考和探索了好久 手头没8通的接受 所以请教各位大师们

网友(2013-07-20):
是不是公板,为后面的升级用。

网友(2013-10-21):
天7三插预留的位置 是干什么用的?想改三档开关。搞明白了吗?

网友(2014-02-21):
我测过预留插口的电压!应该是开关或电位器用的! 但也不清楚怎么用!很可能软件不支持!

网友:
同求~~~也想改造天7